B6AC 充电头电压问题

楼主(2014-11-13):
各位大虾请赐教,我用数字表测得B6ac
充电器
的充电端的电压在28v以上,注意,是在充电器模式设置好,未接
电池
的情况下,电压从28点几伏一直将,降到了15点几伏还在降,不知降到了多少,
你们用的充电器有这个现象吗,充电器在未接电池情况下有没有测过啊??

网友A:
测是测过,你一短路它就没了,也许是电容残电。
没什么影响不用在意。

网友B:
“虚”电压。没接负载不算的。

楼主:
“虚”电压。没接负载不算的。
这样啊,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