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l电机阻力过大

楼主(2014-11-13):
请教各位飞过550l的前辈,为什么我的550l装好后在未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拧动电机阻力很大,而且顿挫感很强,为什么呀?还有飞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股很尖锐的声音。仔细查过多次了,也没什么问题,求解啊~

网友:
我的也是,很正常

网友:
正常的,电机磁力比较强,磁极少。

网友:
我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
没通电时阻力大说明磁力强啊~

网友A:
如果没通电阻力跟轴承似的,就不需要单项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通电阻力跟轴承似的,就不需要单项轴承了~

精辟

网友:
只要电机齿和大齿盘结合不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