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这电机绝对比买的好用!

楼主(2014-11-13):
废话不说,上图!

白色物质是502胶水~~~
型号:A4008
KV:910
支持电压:2-5S
优点:质量最好的漆包线,耐高温400度,颜色美观,比买的电机功率大
缺点:自己绕线麻烦,不支持6S
由于刚刚测试过程中烧了个30A的电调,所以拉力数据要等明天用40A电调测试!

还在上班,下午回去补充数据!

楼主:
占楼补充数据!
数据出来了:
空载测试:3S满油门一分钟,电机温度无任何变化(还是冰凉冰凉的!)
               4S满油门一分钟,电机温度还是不明显。。。
负载测试:
电池:3S  螺旋桨12*6E,半油门已经可以把1.2公斤的飞机吊起来了
         4S  螺旋桨12*6E,三分之一油门吊上面的飞机,满油门动力很强大,受不了风太大,就试了一下估计有2-3KG的样子
没有专业测试拉力的工具,只能通过飞机的重量来粗略测试了~~~
关于电池:绕这个电机的初衷就是为了用4S代替6S,所以没必要测试6S,容易烧电机!

最新数据:上面的数据是因为电调行程没对,刚才用2S 50C电池测试了一下,12寸桨满油门拉力不低于2公斤,1分钟过后电机还是冰冷冰冷的

网友:
绕线不够整齐呀

网友A:
如收藏,坐等数据

网友B:
比买的电机功率大是如何得出的呢?
是指能上大一号桨吗?

网友:
这线已经够整齐了。。

楼主:
是有点瑕疵,毕竟线很粗,0.46的,不过不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买的电机功率大是如何得出的呢?
是指能上大一号桨吗?

买的电机11寸桨在3S锂电下拉力只有600g,我这个可以达到1500g,主要是KV值提升了,伴随着线径增大和匝数的减少电机内阻也减小了,扭力和转速都不耽误。如果非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功率提升以后比买的原厂成品电机更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买的电机功率大是如何得出的呢?
是指能上大一号桨吗?

补充一点,成品电机其实功率也不小,只不过要用6S才能达到最大功率,而我这个用4S就可以达到成品电机6S的功率了,所以说比较耗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成品电机其实功率也不小,只不过要用6S才能达到最大功率,而我这个用4S就可以达到成品电机6S的 ...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计算功率的。。。如果只是拉力变大,那你只是增加了KV,4S600KV和6S400KV在不同的转速区间功率有细微差异,但是航模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效率,高电压可以有效缓解电池压降过快的问题,总体来说效率要高于低电压的电机,你增加了漆包线的耐高温性能,只是可以延缓超负荷运作下的时间而已。。。电机一般不建议最大油门满负荷工作,更不用说超负荷工作了,要提高效率有效的方法还是从电机自身结构和重量入手,减少在最大转速下的自身惯性和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计算功率的。。。如果只是拉力变大,那你只是增加了KV,4S600KV和6S400KV在不同的转速区 ...

并没有超负荷运作电机,我只是用4S达到了6S的效果。
其实就是降低了电压增大了电流,我这个电机用4S和买的电机用6S功率是一样的
说白了我这样绕电机的目的就是省了买6S电池的钱
因为我是用来飞固定翼的,而不是多轴,所以单个电机功率肯定要比多轴电机功率大。
计算公式:P=UI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没有超负荷运作电机,我只是用4S达到了6S的效果。
其实就是降低了电压增大了电流,我这个电机用4S和买 ...

降低电压,提高电流,功率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电压,提高电流,功率是不变的。

功率不变指的是电机能承受的最大功率,我说的功率变大是指相同电压情况下功率变大了。
买的电机11寸桨3S只有600g拉力,电流10A不到,我这个电机3S拉力已经1500g了,电流接近30A,这个功率不只是大一点点哦
买的电机6S可以达到2000g的拉力,我这个电机用6S电池拉力远远不止2000g了哦,只不过要烧电机~~~
所以只需要4S就可以达到6S的效果了,我何必还要用6S的电池呢?
换个说法,最大功率是一样的,一个是用4S,一个是用6S,你觉得哪个更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不变指的是电机能承受的最大功率,我说的功率变大是指相同电压情况下功率变大了。
买的电机11寸桨3S ...

从电机的角度看6s好,因为6s时电流小,电流小电机的发热小,效率高。举例:P=20,U=10,I=2,R=4;或者U=5,I=4,R=2都可以。但电机内阻发热W=I2/R,前面2*2/4=1,后面4*4/2=8,一个发热是1,一个发热是8,当然发热1的好。
但高压电调贵,电池可能也不方便,个人爱好吧。
无刷向高压发展是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机的角度看6s好,因为6s时电流小,电流小电机的发热小,效率高。举例:P=20,U=10,I=2,R=4;或者U=5 ...

高压电机比较适合多轴,用在固定翼上电池重了效率也就低了,成本也高,各有各的好处,你说的也没错,主要是看用在什么飞机上,如果是多轴,我这个电机肯定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电机比较适合多轴,用在固定翼上电池重了效率也就低了,成本也高,各有各的好处,你说的也没错,主要 ...

网友:
不管怎么说 我相信能量是守恒的  哈哈

网友:
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D:
仅仅是改绕了匝数, 以适应现有电池电压的工作,理论上效率是不会提高的,应分别做在6S和3S的情况下 实测拉力。在相同的功率下 对比拉力的大小或在最高的g/w上做对比  才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收藏,坐等数据

2楼粗略数据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仅是改绕了匝数, 以适应现有电池电压的工作,理论上效率是不会提高的,应分别做在6S和3S的情况下 实测拉 ...

看2楼数据

网友E:
原来是搞这个..应该是多股线吧?建议用单根粗线绕,可以增加铜面积,以及更强大的抗电流能力,我曾经走极端试验过同样的铜截面积,单根粗线绕得下,但是用400股李兹线就绕不下了,绝缘层占用了太多的空间,以及铜线并不是按照完美的六角形排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搞这个..应该是多股线吧?建议用单根粗线绕,可以增加铜面积,以及更强大的抗电流能力,我曾经走极端 ...

我用的2股0.46的粗线,太粗了不好绕了

网友:
成本是多少?

楼主:
不含运费120  加上运费140   成品电机150

网友:
标准的技术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2股0.46的粗线,太粗了不好绕了

算了下要达到同样的截面积,单根线是用0.65,这个直径还在手绕的能力范围内,下次可以试试,或者你有多的套件的话可以再绕一个和现在这个对比,既然都自己买套件了那就尽量做到最好吧

网友:
漆包线颜色很风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补充数据!
数据出来了:
空载测试:3S满油门一分钟,电机温度无任何变化(还是冰凉冰凉的!)

自己做太麻烦。

网友:
你这个数据没有说服力

网友:
电机原名叫什么啊

网友F:
高手,有没有测量过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有没有测量过电流大小?

没必要测电流,我用40A的电调,4S电池满油门飞几分钟下来电机电调全都还是冰冷冰冷的

网友(2015-01-19):
商品化的电机 不能说没有改进的空间。但基本是最合理的 ,没有突破性的技术,基本是么有什么提升的。楼主练习下绕线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