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HJW的塞斯纳惨炸!

楼主(2014-11-13):
1、HJW的塞斯纳地起飞偏见左严重!
2、全油抬头严重,成90度向上,升陀不打也向上。

网友:
螺旋桨的右拉和下拉没有调好

网友:
还有重心对吗

网友:
重心,舵面没调好

网友A:
1、HJW的塞斯纳地起飞偏见左严重!-----------------反扭原因或者是起落架装偏,马达可以右下斜拉。
2、全油抬头严重,成90度向上,升陀不打也向上。------------中心和升降舵面原因,可以装电池调重心,调整舵面到水平,如果重心OK,仍然抬头,可以微调升降舵面

网友:
新手必经这一课。

网友B:
HJW的塞斯纳就是个笑话!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始终没飞起来过,所有零件都是在HJW买的。
这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搞不懂HJW为什么在出厂时不调整一下电机座的角度。毕竟买这个飞机的大多是新手。

网友:
呵呵那是你们装机问题我一直就卖他家飞机一点都没问题别诋毁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HJW的塞斯纳就是个笑话!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始终没飞起来过,所有零件都是在HJW买的。
这么多人有同样的 ...

言重了,HJW的赛斯纳挺不错的。不要将个人原因归咎于航模。

网友C:
90度向上不就刚好可以吊机啦

网友:
我飞过不下三四架他家的塞斯纳自己一架朋友几架都无问题好飞!飞机还不错就是起落架不行模友要客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度向上不就刚好可以吊机啦

有道理
字数字数

网友:
针对以上问题其实论坛早就说了:
1、塞斯纳慢油门的时候可以(平飞)相对而言,全油门会向上爬升,是由于该飞机机翼升力大导致的,即使在模拟器上也有这个现象。比较好的方案,舵面在主机翼尾端垫高3mm左右,会发现飞机特别好飞。
2、针对重心及舵面有几个需要注意的,下拉及右拉基本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出厂再大一点更好,电池用2200基本重心刚好。舵面因为塞斯纳的舵面是弧形的,千万不能学板机那样调平,需要立起来看舵面正反两个面是否和平尾弧度是否顺滑。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炸机。
3、偏左还是检查舵面,然后微调解决。
4、塞斯纳eps的出现给新手带来了高性价比机型,97块钱还是相当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度向上不就刚好可以吊机啦

10楼说得对。

网友D:
马达右下斜拉 机翼后端垫起3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HJW的塞斯纳就是个笑话!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始终没飞起来过,所有零件都是在HJW买的。
这么多人有同样的 ...

一周前刚买的塞斯纳,挺好飞的啊。除了前轮有点蛋疼

网友:
是不是电池太轻了,我用2200都嫌轻

网友:
我右拉下拉都差不多10度

网友:
学习过 我的也有同感 一给油 自己往上窜,我把机翼后面也点起来试试

网友E:
楼主最好找个当地模友,或者网上的帮忙看下,调好之后再飞。中心,反扭角,下拉角,等等,都应该算在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好找个当地模友,或者网上的帮忙看下,调好之后再飞。中心,反扭角,下拉角,等等,都应该算在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度向上不就刚好可以吊机啦

哈哈!同感!这说明这机好吊!

网友:
飞不起来是人的问题 呵呵呵

网友(2015-01-07):
我的1.29米塞斯纳也是这样,今天又炸了,再调吧,新人必经阶段吗?

网友:
学习下怎么调校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HJW的塞斯纳地起飞偏见左严重!-----------------反扭原因或者是起落架装偏,马达可以右下斜拉。
2、全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946&extra=page%3D2看了我的帖子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JW的塞斯纳就是个笑话!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始终没飞起来过,所有零件都是在HJW买的。
这么多人有同样的 ...

电机座是做了下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马达右下斜拉 机翼后端垫起3mm

怎么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垫?

在机翼后缘的下面垫上3mm的轻木板,或kt板

网友:
别去找飞机原因了,你这是典型的速度不够就把飞机拉起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