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电池放着不用 至少也要保留20%的电么?

楼主(2014-11-14):
RT
现在
电池
只有10%。。。需要充到20% 么

网友A:
放着不用需要充到50左右吧!10%电池都快报废了吧!一般情况不要放这么低!

网友B:
最好充到20%以上。

网友C:
单节3.8V是理想存放电压

网友D:
升级固件后不是用的话会自动放电至电量的一般的呢

网友:
锂电池存储最好是3.85V存放。所以你也可以进调参软件,看看电池的电压。不过我基本每周都会飞,所以没有那么精准去存放,一般都是2格,第三个闪,就放那了。
如果楼主长时间不飞比如一两个月的话,最好还是冲放到3.85V。

网友E(2015-01-02):
二格电,百分之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