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软件安装问题HELP!

楼主(2014-11-14):
?模拟器用的是8IN 1模拟器,系统是win7,安装的时候都ok的  但是打开软件运行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画面 然后就重新安装   结果还是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求助!(>﹏<)

网友:
百度这个文件下下来丢到指定文件夹就OK了

网友:
搜索directX9.0C安装一下就好了

楼主:
woainiygak发表于2014-11-14 01:27:34
百度这个文件下下来丢到指定文件夹就OK了
噢  这样!酷~回去试试  谢!

楼主:
muyuno1发表于2014-11-14 02:15:44
搜索directX9.0C安装一下就好了
酷酷酷! 回去试试

网友:
缺什补什噢

楼主:
vanaigo发表于2014-11-14 07:15:44
缺什补什噢
bingo~\(≧▽≦)/~

网友:
directX9.0C

楼主:
下载了这个directX9.0C果然管用!!!谢

网友:
不能有中文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