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C3.15云台板烧了~~~~~

楼主(2014-11-14):
是飞行中发现仰俯电机不能控制了 ,然后下降回来检查,拆了云台发现有几个元件很烫,如图 2.76V的元件就是很烫的  其他的就不烫 MOTOR 1和MOTOR 2的元件电压是一样的! 请问谁知道是哪儿出问题?如何更换元件“???、谢谢了 !

网友:
坏了,自己修难度大

网友A:
通电手摸一下右边的MOS管有没有哪个发热,估计是有MOS坏了,相应的驱动也坏了,往往换一个元件是没有用的。要MOS和MOS驱动芯片一起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手摸一下右边的MOS管有没有哪个发热,估计是有MOS坏了,相应的驱动也坏了,往往换一个元件是没有 ...

第一片最右边第一个黑色的是很烫,不接电机都很烫,你能帮忙标注下哪个是mos哪个是驱动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地方。一个MOS,两个三极管建议都一起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一个MOS,两个三极管建议都一起换掉

好的,谢谢,就是不知道这个型号好不好找

网友:
LS正解,大的sop-8 的是MOS ,三极管是初级驱动mos用的,实际上就像电调一样的原理,一般mos不会坏,大多坏的是初级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