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Phantom 2 Vision+到手,分享自己的感受

楼主(2014-11-14):
没废话,直接进入主题:

遥控器前面板
亮点:新款遥控器内置充电电池,前面板增加了4个电量显示指示灯。
鸡蛋里挑骨头:手机支架本来是安装在左侧的,当装上手机后不平衡啊,遥控器无法水平放置,故把手机支架改到了右边。

油门锁定
亮点:油门摇杆在最低点增加锁定功能,如图所示,穿云后就可以把油门锁定在最低点让她自己慢慢下来啦。
鸡蛋里挑骨头:要是用日本手的就没用了。

云台俯仰旋钮
比我想象中的好用,往上拨:镜头上移。往下拨:镜头下移。关键的是拨动幅度越大,云台俯仰速度就越快。手感非常顺畅。

遥控器背面
正中间增加模拟器接口。右下角发射模式电位器出厂已拧到最右,即FCC模式,能获得更远的遥控距离。

新款指南针模块
新款指南针模块的安装座与脚架是一体的,所以新款脚架和老款的脚架不通用。

新款电机
绕线工整,动力提升明显,全油门上升速度真是快。

拿到机机不到24小时,暂时就这些啦。

网友:
没有秒到的飘过。

不死心就88折¥6517下了一单三电池的,第二天起来发现没有被抽中任何奖项,怒退之。

网友:
这四轴真心不便宜啊。。。

网友:
便携玩具我的还没到。。。

网友A:
这个V+带云台起飞多重,用多大的电池是5200还是5400的  能飞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带云台起飞多重,用多大的电池是5200还是5400的  能飞多久呢?

没秤,不知道多重。。电池是5200的

没记时,但是飞不到宣传的25分钟

网友:
恭喜!新版的好多功能改进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的都是新版, 滿電都只有18-19分鐘

其實何來極限的25分鐘...

网友:
我觉得大疆肯把手机控制俯仰改为遥控物理键控制俯仰,我觉得这是一个厂家为客户考虑的表现,赞一个

网友B:
油门锁定在最低点电机不会停转吗?旧版的油门拉到最低点几秒后电机就会立即停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定在最低点电机不会停转吗?旧版的油门拉到最低点几秒后电机就会立即停转

飞行中不会停转除非掰杆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定在最低点电机不会停转吗?旧版的油门拉到最低点几秒后电机就会立即停转

新版的控拉倒最低会自动扣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定在最低点电机不会停转吗?旧版的油门拉到最低点几秒后电机就会立即停转

旧版的也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中不会停转除非掰杆停止

精灵一代,即便在空中,油门最低几秒钟,电机停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旧版的也不会啊。

哦是吗,停在地面我把油门拉到最低几秒钟后就立即停转了,在空中下降的时候我都是只拉一半油门不敢拉到底,怕它在空中停转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吗,停在地面我把油门拉到最低几秒钟后就立即停转了,在空中下降的时候我都是只拉一半油门不敢拉到底 ...

在空中不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秤,不知道多重。。电池是5200的

没记时,但是飞不到宣传的25分钟

15分钟左右

网友:
我的还没有发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吗,停在地面我把油门拉到最低几秒钟后就立即停转了,在空中下降的时候我都是只拉一半油门不敢拉到底 ...

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E:
老兄问一句,遥控器是美国手能改成日本手吗,我一直飞的是日本手,最近准备提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兄问一句,遥控器是美国手能改成日本手吗,我一直飞的是日本手,最近准备提货了

控連上電腦,開RC參調點一下就可以

网友E:
遥控器里面的遥杆不用换互换位置吗,只需在软件里面调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里面的遥杆不用换互换位置吗,只需在软件里面调试就可以了

简单方法:只需在软件里改就行了。复杂方法(我没测试过。。):拆开遥控器互换摇杆,这样日本手也能在最低点锁定油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方法:只需在软件里改就行了。复杂方法(我没测试过。。):拆开遥控器互换摇杆,这样日本手也能在最 ...

非常感谢,知道了,另外问一下V+相机上是自带储存卡还是需要自己单独在买卡,如果是自带容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知道了,另外问一下V+相机上是自带储存卡还是需要自己单独在买卡,如果是自带容量多少

自带一张4G的卡

网友:
一些台灣的飛友11/11白天搶到42XXPhantom2+小禪...回電說不給發台灣...
我是11/11 02:00買的直運台灣只收8元運費.但還沒發貨.倒還沒說不給寄

网友F:
原设计是给iphone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设计是给iphone用的··········

是的,我这个装上去会压到音量键,所以只能这样啦

网友G:
这个油门锁定是怎么个玩法?一般油门拉倒中位以下不就极速下降了吗?这个要拉到最低不是极速下降坠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油门锁定是怎么个玩法?一般油门拉倒中位以下不就极速下降了吗?这个要拉到最低不是极速下降坠毁了啊。 ...

新固件限制了最大下降速度为2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固件限制了最大下降速度为2M/s

原来如此

网友:
我的V2+也到了。今天第一次飞,飞到200米左右一栋高房子阻挡了信号。手机显示链接断开,因为昨天到手以后只是粗调了下,把美国手换成了日本手。印象中没设置时空返航。心想今天又要提控回家了。失控后大概过了3秒左右,飞机爬升到预定高度,自己返航了。返航途中手机上显示返航,全程不可控,并且全程没降高度。等到了起飞点以后,飞机以每秒0.5米的速度缓慢下降。降落到起飞点

网友H:
这个控,昨天我到手以后就改日本手,改完才发现左遥杆有一个油门锁,并且不能解除。这个很烦人啊。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控,昨天我到手以后就改日本手,改完才发现左遥杆有一个油门锁,并且不能解除。这个很烦人啊。很容易出 ...

拆控,左摇杆后面有个卡扣卸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