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精灵2的方位感度定在多少?感觉太灵敏了

楼主(2014-11-14):
动的太突然了,我已经降到100了,感觉还是太灵敏,大家都是定在多少的?
还有H3-3D的那个默认俯仰角度有没有什么规律啊,我现在虽然把它限在拍不到机桨,但是太俯了,都要手动把云台仰上去拍。
如果想把它定在默认高位,有需求的时候再把俯下去90度,应该怎么设呢?求赐教!

楼主:
就这么沉了,不甘心啊,顶起!!

网友A:
方向我放在70,再小风大就不行了。我的仰俯好像是-12、6、6,这样拍不到桨,也可以垂直朝下拍。

网友B:
刷了3.08固件 方向角就很难控制 我简直要被这个方向角 搞疯了   原来的 3.06版本转向时候非常顺滑 怎么3.08 这么的难控制   云台随动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我放在70,再小风大就不行了。我的仰俯好像是-12、6、6,这样拍不到桨,也可以垂直朝下拍。

感谢提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3.08固件 方向角就很难控制 我简直要被这个方向角 搞疯了   原来的 3.06版本转向时候非常顺滑 怎么3.08 ...

要是固件原因,我就没辙了,只能先降感度,再希望大疆在下个版本改进了。

网友:
确实 转向我一般微微的拨动遥控才行 略大 就一头一头的

网友:
卡顿的确太难受了,稍微一打方向镜头就动一下,然后画面会打过头,然后再往回来来一下,又咣当一下,我都快崩溃了,以前好好的干嘛要这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