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机的定义

楼主(2014-11-14):
何为空机,空机由那些配件组成。

网友:
空机就是缺发动机(电机)、电调、舵机、电池、接收机、遥控器。

网友A:
机械部分基本包括,电装部分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部分基本包括,电装部分基本没有。

能在细一点吗,什么是电装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细一点吗,什么是电装部分

舵机,电机,电调,陀螺仪,电池,接收机,遥控器。

网友:
空机即一个空架子,就是不带动力设备、电子配件,就好比一台台式电脑的机箱,不包括CPU、主板、显卡、电源、内存、显示屏等

网友:
什么空机,多轴,固定翼,还是直机。这样其他大神们就好准确的告诉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在细一点吗,什么是电装部分

代表中华航模感谢您。

网友:
同有疑问

网友:
以下是我的理解,不知對不對
1.空機:飛機殼子
2.空機含電裝:飛機殼子+電機+槳+電調+接收機+舵機(這些通常是固定的)
3.起飛重:就是2再加上電池(電池是可以更動的)

网友:
我是直接TB上买来,懒得自己切,几十块钱一大堆http://lynxx.taobao.com,就是切得有点散,考手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