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求教

楼主(2014-11-14):
之前没玩过多旋翼,直接玩650行不行?还有650应该配什么电调乐天还是铂金,电机用郎宇v3508 kv380可以吗 电池用多大的。飞控用零度s4可以吗

楼主:
还有650塑料脚架和碳纤维脚架差了150选那个好

网友:
先买个玩具试试。

网友A:
电调用乐天,电池6s电机飞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乐天,电池6s电机飞控没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乐天,电池6s电机飞控没问题。

买个什么玩具呢,有推荐吗

网友(2014-12-25):
看你资金问题,足够玩6s高续航,4s续航低,但是对于资金少的人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