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定250金鱼尾!

楼主(2014-11-14):
从CX250入门就有金鱼,先后换了舵机(D905,425M,420等)、陀螺(780,MB,2702)等,最后折腾到全亚拓原装,就是金鱼尾!就以为小机就那样!
偶尔得知华科尔舵机能消除,顺捎两个,果然舵到鱼除,终于没金鱼尾了!!!
感谢华科尔!!!(图片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哈哈,赞的。我刚才也是找的这家。
现在用的是银燕9256 锁尾也不错。就是重了点。
20元的话性价比很高了。
先换个尾轴看看情况。

网友A:
我kbar加3154无金鱼尾,就是偶尔摆一下回弹也没有,以前的201也这样。现在改有副翼还是kbar锁尾,比以前还好了。都不想换750了

网友B:
总得说下华那一款机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得说下华那一款机的舵机

华的v200尾舵

网友C:
楼主光是感谢华科尔了  都没感谢我呢  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哦

网友D:
华科尔的能好,鬼相信,另外,尾舵机的参数调整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的能好,鬼相信,另外,尾舵机的参数调整很重要

只设了一下左右行程,其他毛也没动!
原来用过D905,425M,还有420,能找到的法的试了,就是金鱼!
如有怀疑,一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光是感谢华科尔了  都没感谢我呢  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哦

12分感谢,舵到鱼消!
XXD,这个金鱼我调了三年,终于无金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分感谢,舵到鱼消!
XXD,这个金鱼我调了三年,终于无金鱼了!

XXD   新西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kbar加3154无金鱼尾,就是偶尔摆一下回弹也没有,以前的201也这样。现在改有副翼还是kbar锁尾,比以前还 ...

3154真的无敌

网友E:
陀螺仪比舵机重要,换quark后用原厂的420也锁的一根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仪比舵机重要,换quark后用原厂的420也锁的一根棍子。

这种解决方案是最便宜的,那个舵机不超过50元!

网友:
请提供型号,谢谢

楼主:
闅愬舰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