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轴云台

楼主(2014-11-14):
最近制作了一个单轴云台,发帖出来分享交流经验。其实说是云台,不过我是接的接收机的一个三段开关。作为云台使用的话还需要把舵机垫高一点,不然舵机转动时会与机架的平面发生抵触,再把舵机线接到飞控的俯仰增稳通道就行了。
以下是把它作为只是用遥控控制俯仰的功能的制作方式。
机架为330机架,材料为;银燕12克金属舵机,连杆,舵角,3m双面胶。舵机用3m双面胶固定在330机架的设备挂载平台上,连杆对好机架的长条形孔位,舵角是那种比较大的用螺丝固定的,舵角买来就有一个平面,粘上双面胶贴到摄像头上就可以了,摄像头上左右两颗螺丝不能扭太紧,不然不方便活动

网友:
哈哈,简单实用

网友:
可以俯仰吗?

楼主:
只能俯仰

楼主:
关键便宜。舵机,舵角,连杆,大家都有的嘛

网友:
应该摄像头后面的钢丝还要放后面一点点
这样舵机就没有那么费力、也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支持diy,不过十几块钱就能买到两轴小云台了啊,自己配两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不过十几块钱就能买到两轴小云台了啊,自己配两个舵机

虽说你说的十几块就能买到,不过我主要是想尽量用现有的材料去做要做的东西,实在需要了再去买

网友:
简单,廉价,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