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e1双遥控器单镜头的疑问

楼主(2014-11-14):
Inpire1的双遥控器,360°云台,却只有一个摄像头,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看过一个比较有价值的长镜头:在一条路两边全是高大树木的公路上,摄像机高速低空追车并超越,镜头一直盯着目标车辆……,这样的镜头,Inspire1只有一个摄像头,如何完成?如果不能完成,360°云台和双遥控器有何意义?

网友:
……一个控制飞机,一个专门来控制镜头……这都想不到????????再者说,官网里这一点也介绍很清楚了

网友:
很简单,双控一个飞手一个云台手,飞手控制飞机平飞,云台手控制镜头就可以了,Inspire 1的云台可以360°水平旋转,当然可以一直对着车拍

网友:
只有一套图传啊,双遥控器飞手视距内飞飞就好了。

网友:
赞同楼主,2、3楼的回复都是针对于视距内操控,并且对航线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可能这也正是inspire的定位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昨天有很多人争论,我看到这个视频也有疑问,飞机飞行方向背着镜头,飞的这么低如果机头上没有个镜头,那就是忙飞,这么贵的东西撞到树还是小事,掉下了砸到车和人就麻烦了,我也支持能出个双镜头,毕竟飞手有时候不能凭借主摄像机飞的。

网友B:
按理说再加个fpv镜头不是特别难的事,怕高清图传带宽不够,那就把分辨率降低点也可以吧,估计以后会出现的,记得lb单机的介绍说是可以同时接两个摄像头的啊。

网友:
什么都给你装上去,门槛就梗贵贵贵...  而且不卖升级配件怎么赚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昨天有很多人争论,我看到这个视频也有疑问,飞机飞行方向背着镜头,飞的这么低如果机头上没有个镜 ...

你怎么知道飞手和云台手不在车上拍?如果俩人在前面的车子上,被拍的车跟在后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飞手和云台手不在车上拍?如果俩人在前面的车子上,被拍的车跟在后面呢?

当然无论怎么拍,都已经拍出给我们看了,现在在讨论这么高大上的机子如果有个双镜头,不是更完美。

网友:
那个镜头我看到过,末后花絮有,两个人,飞手和云台手坐车里,飞手没用显示屏直接目视飞机前进,云台手看实时画面和飞手沟通飞机航向,说实在确实有点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再加个fpv镜头不是特别难的事,怕高清图传带宽不够,那就把分辨率降低点也可以吧,估计以后会出现的 ...

估计被砍了吧,成本控制嘛,就算没砍的话为了保证实时720P级别的高清视频传输还要挤出一路拿来FPV,lb也有点吃不消吧?……期望下一代改进吧,不过这一代也真心玩不起啊……

网友:
胖子也不是一口吃成的,让DJI一步一步发展吧,其实看看从精灵一代到inspire一代的发展,速度已经不慢了。目前的技术和制造条件可能不允许在载具上增加更多的部件了,不过我对inspire以后的发展很看好。其实我更期待的是伴随飞行模式、障碍物探测、自主规避等功能,希望到inspire 2+时能实现,哈哈哈。

网友:
银丝白尔2代估计会改进

网友C:
估计2代会加一个FPV镜头,然后双人双控,那就牛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再加个fpv镜头不是特别难的事,怕高清图传带宽不够,那就把分辨率降低点也可以吧,估计以后会出现的 ...

两个摄像头的话距离就要打拆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再加个fpv镜头不是特别难的事,怕高清图传带宽不够,那就把分辨率降低点也可以吧,估计以后会出现的 ...

再加一路5.8G模拟图传即可……很简单。以LB的能力,已经不足以再支持一路输入和输出了,再降低分辨率……你真想让魔友花8000块钱就是为了把监视器从七寸屏升级为智能手机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2代会加一个FPV镜头,然后双人双控,那就牛X了

现在就是双镜头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是双镜头了吧。。。

那个镜头只是判定地面位移的传感器,和光学鼠标的原理一样,配合边上的超声探头用来定高,就可以在室内无GPS的时候定点定高飞。又不是用来给飞手FPV的,而且这个玩意儿又不是DJI第一个用,多年前出的Parrot AR.Drone 2.0就配备这种传感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镜头只是判定地面位移的传感器,和光学鼠标的原理一样,配合边上的超声探头用来定高,就可以在室内无 ...

多机互联,协同拍摄
必要时您可以和朋友一起使用两台遥控器同时操控飞行和摄影,两者都可以通过单独的移动设备实时查看拍摄对象,便捷高效

定位的镜头如果不能回传图像,那双控就没什么意义啦。。。不知我有没理解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机互联,协同拍摄必要时您可以和朋友一起使用两台遥控器同时操控飞行和摄影,两者都可以 ...

双人双控只能对视距内操作有意义,距离远点或者位置歪点就蛋疼了,考验飞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