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FORZA450 新人装机分享—黑山小妖出品

楼主(2014-11-14):
JR FORZA450装机分享
所有零件、工具全家福,装机前,要准备好所需的工具,这样装起来事半功倍~

装机到调机能用到的工具一览

好了,现在打开说明书,开始装机。首先,感谢前辈的帮助和指导,期间有的步骤顺序有少许不同,每个人的装机习惯都不一样,仅贴出来我的装机步骤给大家分享一下。其次,照片是手机拍的,质量不是很高
装机过程很顺利,值得一提的是在装完机后,450机身上几乎所有的螺丝都能从外面进行调整,可以在装机后检查调整螺丝的松紧度,设计非常合理和方便。
第一步,舵机的组装,共有四个舵机(FBL-DS21/DS3500G),按照说明书顺序装配舵机臂,注意舵机上的螺丝是要打胶的,再就是舵机归中后,舵机上的螺丝要扭紧。
关于螺丝的打胶,所有细纹的机丝和金属固定在一起的都需要打胶,打胶的量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大概四圈到五圈位置的胶,胶过多就会溢出来影响美观,也不利于后期维修拆卸,可以准备一张纸巾,胶过多的话擦一下。

装配好的舵机,如下图所示

将装配好的舵机设置归中,设置好后扭紧舵机上的螺丝固定,在扭的时候注意要用手固定住舵机臂来扭紧螺丝,避免舵机承受过多的力量,损坏舵机。

将舵机按顺序装配起来

DS3500G(尾舵)舵机的安装要注意按照图纸中的步骤和方向。

将舵机固定在机身侧板上,这里要注意图中标示的螺丝孔位置(注意舵机安装高度,固定红色塑料件的第一和第三螺丝孔)

这里我将十字盘的三个安装好的舵机也固定在了这一侧的侧板上(这里其实应该把十字盘舵机固定在另一侧的侧板上,会更利于后续的安装)

电调先安装起来,用3M胶固定后,用尼龙扎带再固定起来,注意扎带头的位置,后期安装到侧板上时扎带头不会阻碍。扎带的位置尽量向前(便与后期魔术扎带的安装)

装电调后,把固定头罩的销钉也安装上,以防后期固定好两侧侧板后不好安装。

安装完侧板后,要注意舵机的走线问题,提前把线都甩出来。

安装好脚架

安装完脚架后,安装大齿盘

安装十字盘和旋翼头的准备

安装尾桨波箱

穿皮带时,可以用尾桨连杆顶住皮带,穿过尾管。

根据说明书调整好连杆支架的距离还有平尾和尾撑杆。

安装陀螺仪和大桨

按照说明书设置遥控器,调机的过程中,油门线不要插上(可以外接电源),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地方,避免在调机过程中,电机突然转动~

最后装完机FORZA450全身照

新手第二次装机,欢迎讨论指导~

网友A:
坛子里少有的女魔头,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少有的女魔头,兄弟们..........

上!!!

网友:
怎么不上楼主的靓照

网友:
红色指甲盖

网友:
巾帼不让须眉啊

网友B:
妹子啊,看到红指甲盖立马迅速下翻,可惜么有合照。
强烈要求lz 补上合照。

照片拍的很好,安装也非常专业。
全套的JR工具,包括那块JR调机电池也是非常罕见。JR的帽子及显示屏上的贴纸。LZ应该就是传说中JR美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妹子啊,看到红指甲盖立马迅速下翻,可惜么有合照。
强烈要求lz 补上合照。

男的抹了指甲油也有可能~

网友:
女魔头咱们交个盆友吧

楼主:
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妹子啊,看到红指甲盖立马迅速下翻,可惜么有合照。
强烈要求lz 补上合照。

请多指教~~观察的好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男的抹了指甲油也有可能~

额。。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这个可以有的~~

该不会是真的吧……
传一下芳容供大家饱饱眼福嘛…… 爷们堆里想看个女的不容易啊……

网友D:
安装步骤啥的,我觉得么啥可以挑剔的。
有两点,姑娘你可以注意下。
1)布线,3个斜盘舵机座那里有专门的卡扣可以固定舵机线的,你可以利用的呀。看你的陀螺仪那里很多线都留在外面,可能把外罩罩好就不太美观吧。看看有改进的方法吗?
2)球头铰刀 看你的全家福里面没有球头铰刀,肯定你安装的时候也没适当的扩充球头扣的内圈大小。新的球头扣难免紧,舵机移动时,很多负荷会由此产生的。适当扩大内圈大小,用手移动看看能否有丝滑移动,但又不能有虚伪。用铰刀转个1-2圈,不停地试试看。
还有最后一点,姑娘,Forza 450首飞了嘛,有空传视频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步骤啥的,我觉得么啥可以挑剔的。
有两点,姑娘你可以注意下。
1)布线,3个斜盘舵机座那里有专门的 ...

非常感谢专业指导~,陀螺走线那是可以有更美观的走法~下次试一下的,球头铰刀确实木有用哦~改进一下~额。首飞估计要许久,还得先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不会是真的吧……
传一下芳容供大家饱饱眼福嘛…… 爷们堆里想看个女的不容易啊……

这个可以有女滴~~

网友D:
应该买个450的铝箱,否则长时间放在外面会招灰的

网友E:
貌似全套jr螺距规扳手啊,就是游标卡尺不知道哪个牌子的,另外不知女魔头啥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买个450的铝箱,否则长时间放在外面会招灰的

没事鸡毛掸子伺候伺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全套jr螺距规扳手啊,就是游标卡尺不知道哪个牌子的,另外不知女魔头啥地方的?

卡尺是一个不知名的牌子。。偶来自火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尺是一个不知名的牌子。。偶来自火星~~

卡尺看了下是广陆,这个可是卡尺中的好牌子,楼主绝对工具到位的,接下来就得电烙铁,万用表,热胶枪,热风枪了

网友C:
问一下姑娘,这个自带的ds21舵机能用易碎臂吗?还望告知,拜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姑娘,这个自带的ds21舵机能用易碎臂吗?还望告知,拜谢~

楼上的量下输出尺尺寸,看看有没有合适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量下输出尺尺寸,看看有没有合适尺寸

我还没入手呢,就算输出齿尺寸相同也不一定能用,还要齿数也要配套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姑娘,这个自带的ds21舵机能用易碎臂吗?还望告知,拜谢~

原配的金属摇臂多好啊!塑料摇臂太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配的金属摇臂多好啊!塑料摇臂太软。

好是好,但炸不起啊…… 一个塑料内衬就40多块钱,3个就120多……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保护舵机齿轮的作用……同时再把齿轮扫掉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是好,但炸不起啊…… 一个塑料内衬就40多块钱,3个就120多……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保护舵机齿轮的 ...

哪个塑料内衬?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个塑料内衬?不明白!

金属舵机臂的内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金属舵机臂的内衬……

好像是金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金属的吧!

内衬是金属的? 晕…… 这舵机岂不是逢炸必扫……

网友:
这要看怎么炸了,小炸应该没问题,大炸就不好说了,再说大炸别的东西也保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姑娘,这个自带的ds21舵机能用易碎臂吗?还望告知,拜谢~

原装的都是金属的。。应该会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