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图传发射能连接两个接收吗

楼主(2014-11-14):
有两个显示设备要接收
图传
的图像,能直接用两个接收连上一个图传发射吗,如果不能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十个八个随便,就好比一个信号塔人人都能用

网友B:
可以,模拟图传的话,发射端就相当于一个广播站,你用多少接收机来接收图像都可以

网友C:
绝对可以

楼主:
谢谢,那就放心了

网友D:
可以看看斜杠的一个发摄好几个接受没事

网友E:
我一直这样用,你的邻居也可能在这样用哦,哈哈

网友F:
用个视频分配器不是更便宜?

网友G:
只要频率对的上,多少都可以

网友H: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理论上可以接无限多接收机,

网友J:
就是电视台和电视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