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仪维修,差点被不良商家给坑了

楼主(2014-11-14):
前几天飞行中不小心飞机自挂东南枝了,摇下来的时候摔坏了nt96650记录仪、浆、脚架等。
记录仪故障表现为:开机有声音,屏幕有显示,屏幕一直停留在开机画面,可以刷机,刷机后故障依旧,由于外壳太紧不好打开,无奈求助卖家返修,卖家说要换屏,需要70元,再加运费18元。我两次提出质疑显示屏有显示,为什么要换屏?卖家坚持说要换屏,由于当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只好第二天再看看。今天找同事帮忙打开,发现摄像头的排线有松动,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
之前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额,我在某小铺买过三个行车记录仪,其中一个还是二手收的,有问题了,联系店家,直接发去,二话没说给我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
曝光这种不良商家!!!

网友A:
这些家伙想赚维修费!曝光可以有!

网友:
坚决曝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家伙想赚维修费!曝光可以有!

赞同…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个记录议返修了一次要了我100大洋呀`~~~太黑~~

网友B:
这个记录仪我买过几个,其中一个挂4轴上摔过几次,都摔松了排线,主要是因为里面的电池是粘在屏幕排线上的,机器瞬间掉地由于惯性导致排线被电池扯松,进而出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记录仪我买过几个,其中一个挂4轴上摔过几次,都摔松了排线,主要是因为里面的电池是粘在屏幕排线上的 ...

确实是这样

网友:
拆这个机器有没有技巧,我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