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7 玩船设置

楼主(2014-11-14):
今天通电了下,螺旋桨不会转,好像在抖动, 电机,电调发烫,    是用直机模式还是 固定翼模式。玩车用直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楼主的船多少大洋

网友:
多少大洋呀

网友:
电机发汤!  是不是接反电了?   ...接收怎么接也不能电机电调发热啊!! 或者是你电机少了一向电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吧,还有电机,电调发抖发热,估计是有问题这问题不在遥控设置上的。是不是船轴有东西卡住啦?还有电调有问题,有电调的话换一个试试啊。

楼主:
哎,刚才 接收烧了一个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吧,还有电机,电调发抖发热,估计是有问题这问题不在遥控设置上的。是不是船轴有东西卡住啦? ...

才买的船,应该没什么卡住吧

网友:
固定翼模式 我用天6a跟futaba 14sg都是用固定翼模式玩车玩船

楼主:
是不是遥控器里没调对,   油门行程也做了

网友:
最可能的是电机少相电

楼主:
是不是控不可以玩船啊

楼主:
船是新买的   应该不会少什么。

网友:
不懂,帮顶拿分。

网友:
对频了吗

网友B:
板控可以玩船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可以通过方向舵机来判断是不是遥控的故障,电机与电调是三项连接,少了一项电,电机会不转。检查一下接线的焊点是否有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控可以玩船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可以通过方向舵机来判断是不是遥控的故障,电机与电调是三项连接,少了一 ...

控我用来飞直机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拿分 走人

网友:
板控和枪控一样的,只要电调不带反转 用起来都一样 我的天7也玩过船 还有电机抖是你推油门就抖吗  电机抖的话 最有可能就是缺相 你看看你的香蕉头有没有焊牢 或者找一个电调 电机过来对换一下试试  注:电机抖 在没发现问题之前 最好别再推大油门 我之前就烧掉过一块电调

网友:
订,拿分走人

网友:
一直用板控玩船的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买的船,应该没什么卡住吧

如果没卡就换电调试试。如果我没猜错你是200A电调来的换个普通电调试试电机能否转吧。能转就是电调问题。还是不能转就是电机问题,一样样排查出结果来。香蕉头也检查。新来的东西部一定都能用的。因为不是你自己一手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卡就换电调试试。如果我没猜错你是200A电调来的换个普通电调试试电机能否转吧。能转就是电调问题。 ...

嗯,今天我拆下电机,电调寄给卖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今天我拆下电机,电调寄给卖家了。

是电调问题啦。这样发热多半是电调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调问题啦。这样发热多半是电调问题的。。。

嗯,我想也是。

网友C:
缺相、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相、换个电调试试

电机 电调发回厂家了,应该是有一样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 电调发回厂家了,应该是有一样是坏的.

网友:
电调的线是接第三通道撒 ?我也是用的天7控  一切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吧,还有电机,电调发抖发热,估计是有问题这问题不在遥控设置上的。是不是船轴有东西卡住啦? ...

你说的对,反厂说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A:
那就对了。换个玩玩烧了就在换个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换个玩玩烧了就在换个好些的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