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喜欢四轴,那么问题来了,玩具四轴和航模级的四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14):
今天被问了个问题,玩具四轴和航模级的四轴有什么区别?我还真没答上来,除了各种模式以外,我还真没说出来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沙发还是我的,楼下说说

网友A:
玩具级别的直机只有三通道..但是航模的四通道是最基本的

严格来说代码实现方式确实一样..但是更加专业一些...

要是照问这个问题的人理解..遥控汽车和特斯拉也没啥太大区别...因为都是电池驱动  然后电调控制电机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级别的直机只有三通道..但是航模的四通道是最基本的

严格来说代码实现方式确实一样..但是更加专业一 ...

话说现在大多都是四通了,三通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现在大多都是四通了,三通很少见了

那种共轴双桨的哪有四通道...
四轴的话是四通.这个很正常

网友:
区别只有飞控 其他一样

网友B:
那就是手感和载重,开驾校桑塔纳和BMW的感觉

网友:
航模需要耐心去折腾,而且价格更贵,更复杂。玩具相比之下价格便宜而且不需要专业的知识,玩玩就扔了

网友:
玩具四轴和航模四轴的区别??看价格!

网友:
模型有危险,玩具就安全好多。。。还有,模型容易炸,玩具不容易炸。

网友:
你也可以这样回答:玩具四轴不能切肉片、模型四轴可以切肉片
如果他不信你就叫他放手过去试试

网友:
玩具级别的动力一般采用的是空心杯电机,效率比较低,寿命不长,玩具级别的飞控没有可调节选项,功能扩展性能不高,玩具级别的机架一般是注塑的,没有扩展性能

网友:
航模贵呀。好坏。没玩具耐久啊。航模动力强。飞控还稳。

网友:
你可以反问他几十块的黑白屏手机和几百块的智能手机有何区别

网友:
看钱就对了

网友:
心态不一样

网友:
关键在于飞控的核心,玩具级别的飞控,基本上就一个陀螺仪,没有其他功能,最多也就加个超声波,带个自稳,但是因为CPU运算速度太慢,只能做简单算法处理,无法满足精度控制,另外动力普遍采用空心杯,功率小,不能挂载更大的电池和其他设备,也无法拓展其他功能。

网友:
玩具耐操、功能少、可操作性差、后期费用低。模型与之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手感和载重,开驾校桑塔纳和BMW的感觉

这个解释好,玩的就是感觉

网友:
用途不一样   价格不一样 ··技术含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