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K-7XII可以自己把两段式开关改成三段式和无极旋钮么

楼主(2014-11-14):
现在飞apm,两段式完全不够用啊

网友A(2014-12-30):
我的K7II到现在都无法在APM上面解锁,心都伤透了

网友B(2015-02-28):
天地飞6A改成功过,5通道两档开关改三档,里边有三条线,对应三个针脚加电阻就可以了,可那KDS K-7XII遥控的两档开关里只有两条线怎么接,同加电阻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