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h9x怎么刷opentx?

楼主(2014-11-14):
如题,小白求大神指导 怎么刷opentx。
网上看的opentx 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A:
跟刷er9x一样,只是刷机软件换了,方法不变,吧里有贴,找找。

网友B:
首先有刷机线(Usbasp要驱动版的),第二拆控焊线,最好留个升级口,第三安装刷机软件companionInstall_2.0.12,下载固件,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