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时老是动到油门怎么办

楼主(2014-11-14):
先马的X5原装控,油门和转向在一起,转向时会动到油门或高或低,你们是怎么操作转向的呀。

网友A:
手法加练习,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摇杆,很多人只用拇指...

网友:
上油门锁定!

网友:
完全是靠手感,还有控制习惯,转向所谓加点点油。

网友:
大家都是一样的操控,就靠多练

网友B:
自从飞4通道以后,转向很少用方向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飞4通道以后,转向很少用方向舵。。。

因為你沒玩穿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你沒玩穿越

嗯,玩固定翼多。

网友:
这控油门曲线能设置的话,设置成油门灵活度降低,及曲线平缓,方向灵活度加大,及曲线垂直度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法加练习,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摇杆,很多人只用拇指...

我两边都是只用拇指。

网友D:
捏奶手法!!!!!!!!!!

网友E:
我也是只用拇指,多练习就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捏奶手法!!!!!!!!!!

这种手法会情不自禁地揉,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只用拇指,多练习就有感觉了

努力中,唉,手殘党,左右悬停还会时常打错方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飞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