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六的天线断了,帮忙看下是接这个位置吗

楼主(2014-11-14):
因为天线经常干扰图传信号,就一直把天线往下掰,这回好,直接焊点处断了,拆开看了下只有这个地方貌似是伤口,但是用万用表测了下这两点是通的,暂时是焊上了信号线与屏蔽线,先来问下再敢开机哈

下面是反面,就是打开遥控后盖正对自己的一面,看这里没有断开的焊点,应该线在正面。

网友A:
直接焊点处断了估计铜箔板也会伤到

网友:
信号还有吗

楼主:
谢谢,等下上电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点处断了估计铜箔板也会伤到

焊点处很结实,估计是长期扭动导致的疲劳断裂,没伤到电路板

楼主:
还没试过哈,看到断了就只想着要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