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震动问题

楼主(2014-11-14):
刚买的H3-3D,精灵版,装机后,飞机头向前倾斜飞的时候,也就是向前飞的时候,云台震动厉害!而且电机发出震动声响,其他方向没有问题。上调参软件,调好感度,一样不行!大疆技术给答复一下!谢谢!

网友A:
请先检查一下云台固件是否已升级到最新。尝试调整一下水平限位,看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检查一下云台固件是否已升级到最新。尝试调整一下水平限位,看看是否有改善。

按照您的要求都做了,还是没有改善

网友B:
h3-3d常有俯仰打高了以后出现震动的问题。楼主可以试一试飞机放在地上后俯仰打到最高试试看有没有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3d常有俯仰打高了以后出现震动的问题。楼主可以试一试飞机放在地上后俯仰打到最高试试看有没有异响

试过了,没有响,向前倾斜的时候,大角度就会震动!晕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响,向前倾斜的时候,大角度就会震动!晕死!

试试看高级校准IMU…不行的话还是趁早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高级校准IMU…不行的话还是趁早返厂

貌似不关IMU的事吧!飞机又不是没放平,机子平衡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