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钻铣床求推荐

楼主(2014-11-14):
家里地方小,只能放下体积最小的钻铣床。主要啃;不锈钢,碳钢,黄铜。条件;1,铣床正面至后面的,最大厚度不超过650mm.。2,重量不超过150kg。3,有微进给。4,不要无级变速。另,网上有一款;贝可牌xz15型钻铣床,不知其性能和精度如何,价位是多少。以上两个问题,请万能的坛子给推荐,和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喜欢16V或25V

网友:
不锈钢很难搞的,要有心里准备

网友:
可以接受到150kg,好多选择了吧。。。

网友A:
16V干不锈钢 主轴死得快 最低也得25V
刚性好 就是小炮塔 只是很难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干不锈钢 主轴死得快 最低也得25V
刚性好 就是小炮塔 只是很难买

本地有三台——其实是四台,自己要一台,其他造福坛友

楼主:
谢了,经常能用到。

楼主:
谢了,经常能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经常能用到

西湖的ZX7032

网友:
3,有微进给。4,不要无级变速。——这两条貌似矛盾吧,小机器带微进的基本都是无级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