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请进!

楼主(2014-11-14):
我的f550飞了好久了,但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很困扰,就是直线飞行的时候,总是会往右前方偏移,我的飞控方向也很正,gps也是朝前的,怎么还会偏航呢?谢谢赐教!

网友A:
楼主您好,请尝试把GPS模块往左5-10度放置,飞行几个架次后再恢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尝试把GPS模块往左5-10度放置,飞行几个架次后再恢复过来

好的,我试试看哦,谢谢!不行的话再call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