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自己的正飞倒飞保护架的制作,已定型终结(11-21)

楼主(2014-11-14):
为了练习,自己开始做架子,各种尝试,各种血泪。经过多中尝试,和吸取各方经验,终于最后定型。

制作优先考虑:
1.平衡
2.轻
3.制作简单
4.不使用胶水,各部件之间均可拆卸组合,便于维护
5.不影响初始对频平衡点

-----正飞架,已经测试完毕,目前一直使用,效果很好。

特点,制作简单,采用下夹角设计,对飞机掉落有明显缓冲做用,对侧摔倒时起到保护大桨作用。侧方向也能起到一定保护,有点平衡杆效应使飞机没那么贼(个人感受)

===================华丽的分割线==========================================================================================

----倒飞保护架:

1号 水立方.失败,重,不平衡,共振

2号 蜘蛛侠。能飞,但四脚强度不够,支撑不稳,容易坏。

3号 十字拱桥。是最新型号,优点   轻,平衡,稳定。

           等待测试中,待续。。。。。。。。

11-14. 刚发现一个弱点,正放对频不容易放平,因为拱桥的中心有弧度(这也是为什么前面一直使用平十字设计的 原因),
           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考虑需要再设计个托,改造中。。。
           待续。。。。。

11-15  昨天晚上做了个 对频底托,材料橡皮,今天白天测试飞行。。。。

          测试结果 : 1。 底托对频成功,可以平稳正起飞
                           2.   十字拱桥,起飞测试成功,,,,但方向舵量打大点  就出现 搅动共振 ,无法达到   飞行平稳的 要求。
                                 根据经验判断,估计是支架半径大了。这种小鸡太轻,动力也不是很强劲。支架太大,容易将平衡干扰量无限方大,造成搅动。
          修改方案:准备将架子尺寸改小。。。。。。
          待续。。。。。

11-16  今天将架子尺寸改小,测试飞行

        测试结果: 能飞起来,没有 搅动共振了............飞行还比较平稳.因本人飞行技术有限,乱跑.....也因此暴露出架子的新问题,.........
        问题: 架子  够强度不够,,,,,,,中联十字是塑料的,坠机或发生意外,对于新手坠机是一定的,这个十字受力太大容易断掉,,,,,,结构强度不够,作为练习架肯定不行.......
        解决方案:   1.考虑使用 整体的碳杆增加结构强度了,,,,要购入  长度1米的,,,,,这次只能上胶水连接成十字了(虽然很不愿意用胶水,但安全是第一位).....
                       2. 另外是不是需要重新设计一个新的更合理的结构架子,有待考虑.
       待续中..................................

11-19 注: 十字拱桥   改造等待配件中。。。。。
               在此期间   继续开发新型号结构(构思已经完成), 如果后续 新型号表现良好,考虑不再对 十字拱桥 进行升级论证了。
               原因是弱点致命,拉线结构的  安全问题。如果线断,结构就瞬间奔溃。太危险。。。要是有可替代的型号,坑定是放弃拉线结构 。

4号 蠍式零    优点结构简单,稳定,强度大,  对 冲撞  有较好的  保护。

      此为  蝎式 验证架,主要对结构进行可行性验证。

一鼓作气,进行了飞行测试,,,飞起来了,绝对是飞起来了,对结构的宽度和高度做了调整,,,,比想象的要平稳多。
此结构给了我莫大的惊喜

         之后的工作:1.对结构优化定型(感觉快看到曙光了
                          2.目前 可以演化出2个版本,1,就是优化版,2.可组装拆卸版,便于携带(只论证,因为据我的经验,绝对是可行的。优化版如果成功,对于我是够用了。)
        待续中。。。。。。。。。。。

11-20 今天对架子做了优化,更小巧了

         测试飞行,还录了视频,但飞的太渣,就不上了。说说飞行的结果。测试了倒飞3个面的悬停,转向,基本平稳,比较满意。就是要解决接下来的细节。

        问题:1.腿不能蹭到地面。腿蹭到地上,由于我这里的地面是  块砖拼接的那种,,,,腿会被砖缝卡一下,造成很大的摩擦力,架子被卡下,机身还在转啊,结果是机身和机脚架分离。
                   造成坠机。 因为架子是绑在脚架上的,脚架是插到机身上的(这个插口成了受到扭力的地方)。所以啊,对于倒飞架,只能绑在小鸡腿上是比较难解决的难题。
                  小鸡腿太高,又软,还爱掉(但又不愿粘死,这样就不好维护更换了),这个软腿架造成了我的 架子必须做高出3cm,哎。。。。。。
        解决:将支架腿末端做圆滑处理,以减少摩擦。
        好消息是 增订购的一批材料到了,东西不错,老板人也好,不过这些材料主要是用来制作下一个型号的。怎么这个还没完工,就又要设计下一个了呢?我们本着试飞一代,设计下一代的光荣传统,你懂的
        另外,声明,由于 4号蝎式 表现不错,,对 3号 十字拱桥 将不再论证优化了
        待续中。。。。。。。。。。。。。。。。。。。。。。。。。

11-21 今天飞行测试最终完成,架子表现比较好。
         4号 蠍式零 结构终于定型了,之后将横杆与竖杆的连接部位粘牢增加强度就可以
         大功告成,至此可以练习倒飞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倒飞架在此结贴。

       (另外,之前说过,=新材料备齐,开始研发新下一代。下一代是新的系列,将开新贴做论证记录)
       感谢关注!!!!

================================================================================

据承诺,,,,,继之后的 --------------------新作展示:
选择了蠍式结构,取名为:真.蠍式
飞行稳定,支脚有一定缓冲和保护作用,比之前的好用多了

以后自己就用这个练倒飞了

有兴趣可以关注本人的新架子的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091&extra=

网友A:
线拉拱桥?有创意!多粗的碳杆?

网友B:
这个必须点赞啊
能不能帮我给X3设计一个?
我在用模拟器练习倒飞悬停,真机还没倒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点赞啊
能不能帮我给X3设计一个?
我在用模拟器练习倒飞悬停,真机还没倒飞过。

功到自然成~

网友:
一不小心闯到直机版块了,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点赞啊
能不能帮我给X3设计一个?
我在用模拟器练习倒飞悬停,真机还没倒飞过。

如果十字拱桥 最终成功,,就可以有通用性。。。。你只要选择适合 机 的 大小,长短  粗细的 材料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拉拱桥?有创意!多粗的碳杆?

1.5mm,圆柱实心,,

网友D:
这小飞机是 hishy ?  好飞吗

网友:
练倒飞的神器啊!

网友:
非常好,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额   这个方法也挺不错的

网友E:
哈哈 炸怕了吧 好方法啊

网友:
练倒飞的神器啊!非常好,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真有创意,给跪了!不过这种倒飞架对飞行稳定性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网友:
2号蜘蛛侠我也做过,很是怀念,呵呵

网友:
这么飞还不如用模拟器

网友:
亲,做成功记得分享哦,点赞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技术流,支持啊,有了这个再也不怕炸鸡啦

网友:
设计的非常简单,应该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小飞机是 hishy ?  好飞吗

hishy  dai gong
v922,要是特好飞,我做架子干嘛。。。。反应慢点就撞墙,我飞场小,必须要控制的住。不然打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就是打不到花花草草,打到小朋友更惨。

网友:
不错的设计,但如果撞墙,估计就要在做一个了。

网友:
好创意,好极了。

网友F:
期待你的继续中,等你搞好了偶再仿做你现成的,哈

网友:
好创意!什么东西都是人发明出来的,LZ继续加油!!!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很佩服楼主这样勇于探索精神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你的继续中,等你搞好了偶再仿做你现成的,哈

最近等着  采购的 材料  没到,,,不过设计 没停,又准备 尝试几个  新结构  ,,,,,
构思已经完成,如果成功  相信 有惊喜。。。。。

楼主:
有更新了 4号 蠍式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炸怕了吧 好方法啊

我最快记录连下楼  带飞 1分30秒,炸坏尾电机,然后收拾东西回家。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配件,修理,真心伤不起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种方法,好简便的,用4枝棒就可以搞掂E:\KuGouCache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种方法,好简便的,用4枝棒就可以搞掂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种方法,好简便的,用4枝棒就可以搞掂

网友H:
楼主加油。不知道用逻辑倒飞会不会有练习效果,就是把控通道设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油。不知道用逻辑倒飞会不会有练习效果,就是把控通道设反。

这个 可以用来  测试倒飞架,,因为 目前 我 纯倒飞还不熟练,,,,,,,最后 还是要  连纯倒飞啊,不然 以后 怎么 翻滚 做动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种方法,好简便的,用4枝棒就可以搞掂

你这个设计能飞起来,还必须是 一下拉起来,这个结构能站住都不容易了,四个垂直腿会不稳,,,蹭几下地就 站不住,趴下了,大桨就打到地上了。  我这测试架子已经打坏一个大桨了。
所以我至少要选择用斜角支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设计能飞起来,还必须是 一下拉起来,这个结构能站住都不容易了,四个垂直腿会不稳,,,蹭几下 ...

那就换些材料,比如说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换些材料,比如说钢丝

你绑跟 杆子 在尾杆上,用手晃下,看他稳不稳??

我给的 建议是,你把所有帮线的接触点  都要用胶水粘死  才能达到 结构强度。。。可是这样,谁愿意呢。要是用粘死的方法,我就不用那马费劲了。还是要保留飞机的单独性,架子要能与飞机轻松拆卸。
你可以也达的架子实验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给的 建议是,你把所有帮线的接触点  都要用胶水粘死  才能达到 结构强度。。。可是这样,谁愿意呢。 ...

哈,这还不简单,多买几个脚架,其中一个装倒飞架,用胶固定死,那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这还不简单,多买几个脚架,其中一个装倒飞架,用胶固定死,那就行啦!

我的方案就是用胶水固定死的

网友:
我的方案就是用胶水固定死的

网友I:
何必如此麻烦,用线吊起来,通过一组滑轮,另一段吊个配重用来收线,配重还可以起到限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何必如此麻烦,用线吊起来,通过一组滑轮,另一段吊个配重用来收线,配重还可以起到限位作用。

线掉在哪里???树上?

开拓者永远是辛苦的,我做好,你们仿就可以了,简单的很。

网友I:
引用 楼主:
线掉在哪里???树上?

开拓者永远是辛苦的,我做好,你们仿就可以了,简单的很。

如图,只是我设想的,没有做

网友:
经老帖启发,已经另辟蹊径,用SCP练习倒飞舵面反应了。机子正飞状态,通过设置控的油门/螺距/副翼/升降曲线,来获得和倒飞一模一样的摇杆/飞行姿态对应关系,用正飞姿态来练习倒飞舵面条件反射。

已经练习一周,舵面反应已经熟练,尚未翻。。。。

找到方法,至少心理不着急练翻了。等到正飞倒飞自旋悬停搞定再练翻,保险系数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图,只是我设想的,没有做

你 在 屋子里练啊,牛人啊

网友G:
我顶,最后架子散了。。。看来还是得用胶水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顶,最后架子散了。。。看来还是得用胶水固定

是 线绑的,测试用,要随时调节,,,,定型后就可以粘死,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线绑的,测试用,要随时调节,,,,定型后就可以粘死,就不会松动了

恩,好,期待你的最终作品!!

网友:
这种钻研精神必须顶

网友:
再试试你的蝎子型的看看。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练习的好帮手

网友J:
好东西,正好能用上,感谢分享,请问 你那个架子装上后飘得厉害是么?

网友:
比较喜欢那个线拉拱。

网友J:
再顶顶你,有始有终,花了好多心思。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东西,正好能用上,感谢分享,请问 你那个架子装上后飘得厉害是么?

比较稳定,你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对称,经过了飞行测试的

网友:
支持,有创意和钻研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顶顶你,有始有终,花了好多心思。难得

呵呵,继续努力,这次又有新的研发品种定型了,终于定型了。

网友(2014-12-22):
这方法不错啊。可以试试。

网友:
果然很有才!给个450用的倒飞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