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的相位臂断了,可以用450FBL的相位臂替代么?

楼主(2014-11-14):
今天飞X3,3D直接炸地上了,相位臂螺丝断了,但是一套相位臂要一百多,太坑了,为了节省成本,可以用450FBL的相位臂替代么?
相位臂螺丝断了

450FBL相位臂

网友:
额! 只断了拉杆那边就只要30多啊
我就炸断过。只用买下面一截就可以了

楼主:
额! 只断了拉杆那边就只要30多啊
我就炸断过。只用买下面一截就可以了

我在X宝上只找到整组的相位臂,没有找到下面一节单卖的。
请你告诉我些线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X宝上只找到整组的相位臂,没有找到下面一节单卖的。
请你告诉我些线索吧。

x3 216108  CNC剪型臂推杆组

网友:
可以用,我以前断过换上FBL的飞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感觉它比原装的要短点,配件回来还是换的原装的

网友:
同病相怜呀!我今天两条相位器也炸断了

网友:
就看换上去有没有影响相位了

网友:
这地方,GAUI设计就是让你炸坏的,你要用450的,那结实了,其它地方就倒霉了

网友A:
这里断了才合理,我飞越的相位臂炸弯没断,把相位臂拧T头上的螺丝炸断了,相位臂旋翼头还有舵机臂什么的全部报废,舵机齿轮也有点卡涩的感觉了……其实你断的这些位置做脆弱还是很合理的,通过这些个脆弱环节可以保护到其他更多的部件……所有部件都耐炸并不是好的,最终结果就是想关部件全部同时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断了才合理,我飞越的相位臂炸弯没断,把相位臂拧T头上的螺丝炸断了,相位臂旋翼头还有舵机臂什么的全 ...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