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GPS求救

楼主(2014-11-14):
NAZA V2 GPS 因为炸机,成了这样,好像丢了个零件,GPS陶瓷天线裂了,想自己修了,请各位给个指导,是不是丢了什么元件,陶瓷天线换哪种比较好,请给予帮助指导。V2飞控和GPS天线在软件里都正常,但搜不到星,我有OSD和图传中看到星一直是0.
陶瓷天线型号是:1575R-A   下面图标边是一个:  L

楼主:
自己顶  看了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感谢   keen0533   大师,那个丢失的应该是个电池,不知是几伏的

网友:
电池 是3V的。 可以到坏的手机里面去找一个。

网友:
纽扣电池

网友:
电池  手表里的应该也行吧

楼主:
感谢各位,应该是3V的纽扣电池,石英表上的就可以,这个我有,已经定了陶瓷天线,到货后,修复情况再向各位汇报。就是说为了使频率更准,使用效果更好,在陶瓷天线上修改(划印子)的事,还不知怎么做。
图上红圈的“伤痕”实际上是厂家人为刻画的,原因是陶瓷天线表面银层可以影响天线共振频率。理想的GPS陶瓷片频点准确落在1575.42MHz,但天线频点非常容易受到周边环境影响,特别是装配在整机内,必须通过调整银面涂层外形,来调节频点重新保持在1575.42MHz。说白了就是工艺不行,所以要人工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