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24日本手如何换美国手?

楼主(2014-11-14):
请教各位,MZ-24日本手如何换美国手?

网友:
拆开后面的备盖把弹片对换一下,遥控器里面换一下手法就好了。

网友A:
答:可以看下这个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答:可以看下这个说明!

换手不用拆后盖吗,这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手不用拆后盖吗,这么方便?

   答:是的,不用拆卸后盖即可完成换手。

网友(2015-05-13):
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
我们的MZ-24不需要开后盖,换手直接拧螺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