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接线怎么插才算是插正确了。卖家所说的要白线在上,白线在上接在接收机上有金属点的地方就向右了这样是正确的吗?那所有的舵机线也是一样白色线在上面吗?黑色线在下面吗?谁能告诉。

网友A:
工程图学作业,楼主哪里读的大学……………… 你飞机不懂可以看说明书,亚托说明书都有的

网友B:
什么接收机?,一般大多数的接收机有缺口的为信号线,舵机线黑色和棕色为地线,红色是火线,白色和黄色为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学作业,楼主哪里读的大学……………… 你飞机不懂可以看说明书,亚托说明书都有的

你这不是讥笑我吗?我只是弄不明白,我真的对飞机原理不懂,所以才问啊。毕竟还是有些出入的,卖家所说的为什么要白线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接收机?,一般大多数的接收机有缺口的为信号线,舵机线黑色和棕色为地线,红色是火线,白色和黄色为信 ...

接收机是R3008的。就是搞不懂,卖家说要白色线在上。白色线在上不是有金属点的朝右边了吗?

网友:
你试一下舵机,只要动了就对了,信号线插到负极是不会动的,电调6V也不会烧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不是讥笑我吗?我只是弄不明白,我真的对飞机原理不懂,所以才问啊。毕竟还是有些出入的,卖家所说的 ...

我是说你下面垫的是工程图学作业,我室友也在做这玩意感叹下,就问你是哪里读大学的。白色的是信号线,舵机接口有个卡槽的一端就是信号线段。

网友:
你这个问的就没法回答 什么在上还是在下,接收机怎么插 教程多得是 楼上几位也说了,建议你先把你现在所有东西的说明书看看 飞机先不要动,先学会插线,明白每个部分的作用,理解了,你以后再有问题,我们也好解答,你现在这么问,真的哭笑不得

网友:
确实没法回答,要上接收机图才好说

网友:
亚拓的说明书里面有图呀

网友:
这图够明白了吧

网友C:
接收机不是写个+ - 么?黑色的朝- 白色的朝+ 按照这个去接线

网友:
你的问题实在说得不明白。
亚拓的机说明书非常详细的了。

网友D:
拿电调插到接收机3通道上,接电试试,如果不亮说明插反了,亮了就插对了,然后别的线就跟电调插的方向一致就行了。

网友:
有两种颜色的线带白色的和带橙色的是信号
接K8信号线向下 接接收一般信号向上 亚拓三轴没用过就不懂了

网友E:
白色或者黄色是信号线,接到接收信号引脚就行,不用理他金属面是朝哪边
接收上面有缺口,或者出了标示出来的”Ω“符号就是信号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色或者黄色是信号线,接到接收信号引脚就行,不用理他金属面是朝哪边
接收上面有缺口,或者出了标示出来 ...

谢谢你了,这几天没时间安装也没有看。只能回家后再来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电调插到接收机3通道上,接电试试,如果不亮说明插反了,亮了就插对了,然后别的线就跟电调插的方向一致 ...

3008接收机不管正反都是亮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不是写个+ - 么?黑色的朝- 白色的朝+ 按照这个去接线

好的,回家后再看看。谢谢。

网友F:
仔细看,接收机和陀螺仪上都有正副极和信号极的标注,线黑色是负极,对应插上就行。实在不行就随便插上试一下,舵机动就对了

网友G:
白线在有缺口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