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高手快帮忙解决一下,推油不起飞

楼主(2014-11-14):
不知道什么原因推油现在不起飞,最大油门还是不够,用手拿起飞机,推前后左右都有反应,这个是电机输出值,最大油门就这样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
估计左右浆装反了。。。

网友:
说过很多次了清楚epp ROM

楼主:
刚刚弄好了。重新刷固件就行了。呵呵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重新刷完固件,需要清除epp rom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重新刷完固件,需要清除epp rom吗?

重新刷完固件还不行,就需要清除epp rom,我的也遇到过,重刷车船再刷回来还是油门推完都飞不起,清除再刷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完固件还不行,就需要清除epp rom,我的也遇到过,重刷车船再刷回来还是油门推完都飞不起,清除再 ...

先清除再刷还是先刷再清除?

网友C:
新教程说很多次了,收到飞控先清除EEPROM,把数据归零,怎么就不去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除再刷还是先刷再清除?

先清除再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新教程说很多次了,收到飞控先清除EEPROM,把数据归零,怎么就不去看呢?

先清除epprom,再刷入新固件吗?

网友D:
有个油门选项,里面有油门输出比率的,调到最大就可以

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油门输出比率,控油门X油门比率=实际输出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清除epprom,再刷入新固件吗?

清除之后不用重刷,但所有校准必须重新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教程说很多次了,收到飞控先清除EEPROM,把数据归零,怎么就不去看呢?

有这教程给个贴子!我没有用过eeprom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油门选项,里面有油门输出比率的,调到最大就可以

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油门输出比率,控油门X油门比率=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