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雅马哈踏板凌鹰125准备改装后碟刹+ABS防抱死了

楼主(2014-11-14):
有几次都因为前轮刹死摔了几跤,前车可鉴,今天去废旧汽车拆解厂买了碟刹油泵和后轮,明天准备去买拆车的ABS防抱死系统。先上个图

网友A:
楼主能帮买一套吗?我的是老豪迈后刹车基本没有了,只敢在街上慢慢转转

新刹车皮换上去一个星期就又不行了,后来就没换了

楼主:
可以的,不过要等我的改好了

网友:
怎么什么都可以DIY啊有安全隐患吗

网友:
还是小心为好,根据液压传动,前后同时液压刹车,是否应该有平衡系统压力的装置,汽车四个刹车好象是一个分泵,否则刹车力不均衡,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帮买一套吗?我的是老豪迈后刹车基本没有了,只敢在街上慢慢转转

新刹车皮换上去一个星期 ...

还要碟刹后轮吗,明天准备再去一趟。碟刹后轮+刹车总成=100,轮毂是铝合金的,不含轮胎

网友:
我今天刚刚买了一套,165.00包邮。。。。。。。。。。碟片160的

楼主:
个人认为还是拆车的质量可靠

网友B:
你们骑摩托车有驾照吗?我这里可不敢骑。逮捕后会关大牢的。

网友C:
    楼主前轮抱死摔跤应该先检查前后轮是不是在一直线上(不在一直线上会跑偏),第二刹车时方向要摆直,也就是前后轮必需保持在一直线上(这不同于汽车),前轮刹力量要占刹车力量的百分之70后轮占百分之30,后轮刹车力量大了会甩尾,所以后轮上装碟刹没那个必要,我骑原装劲豹125后轮刹车毂坏了后就干脆拆卸掉后刹车,在紧急刹车时前轮曾经刹出过4米多的刹车线,刹车线一个星期都还在原地没有消失,前轮气压不要过于足,过足了摩擦力会受影响,装ABS轮毂上要装感应装置感应轮胎的转动,个人认为也没那个必要,有一次需要急刹车时地面上有砂,当前轮抱死时方向失去控制,这时候手松开刹车控制把,当方向恢复控制时再次刹车,再一次失去方向控制就再一次松刹车......这样直到速度减至能完全控制后急转方向驶离,这就是人工ABS呵呵呵,多练习练习就有人工ABS了,骑车最重要的是心,遇任何情况心都要从容不乱才能把损失降到最小。呵呵呵20年15万公里无大事故最高时速120基本上路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前轮抱死摔跤应该先检查前后轮是不是在一直线上(不在一直线上会跑偏),第二刹车时方向要摆 ...

谢谢指点。我的车子是96年出厂的雅马哈凌鹰125踏板车,质量杠杠的,至今已跑了73000多公里了,发动机声音小,跑起来稳当,从来都是一打就着,现在百公里油耗2L左右,摔跤主要是车速太快,前轮抱死,失去平衡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骑摩托车有驾照吗?我这里可不敢骑。逮捕后会关大牢的。

我就没有驾照,骑了10年了,被扣了两辆摩托了,这是我的第三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没有驾照,骑了10年了,被扣了两辆摩托了,这是我的第三辆

被扣摩托不是事。我这里直接就拘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碟刹后轮吗,明天准备再去一趟。碟刹后轮+刹车总成=100,轮毂是铝合金的,不含轮胎

晕了,来迟了吧?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了,来迟了吧?要啊!

给你留着呢!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369182018
拍下我改价格

网友:
这种机械式的abs基本上没什么大的作用的,前轮暴死主要还是下压力不够,急刹车时需要劲量重心前移这样就可以减少前轮暴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