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掉了个磁铁还能用

楼主(2014-11-14):
无刷电机有点异响,拆开看原来有一片磁铁松动了,一共6片,正苦恼502胶不知贴得紧不?后来不要那一片装回电机也能飞,沒感觉不对,爽坏坏!

楼主:
就是图片长方形的小磁铁

网友A:
电机的动平衡会不会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动平衡会不会受到影响

少了的一片也不重,沒影响平衡性

网友B:
你听谁说的不怎么重就不影响平衡的,动平衡可是对质心要求非常高的,粘的话用环氧AB胶,不要502

网友C:
影响很大,用AB 胶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听谁说的不怎么重就不影响平衡的,动平衡可是对质心要求非常高的,粘的话用环氧AB胶,不要502

也行,那天有空再粘一下,请问那个会影响电机或者电调寿命不,我想玩休闲飞着没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很大,用AB 胶粘上去

小一片动力可能是差点吧,还会影响什么地方不?

网友:
肯定要粘上去

网友:
这个能省的材料,厂家早就给你省了,你再省,那不是显得厂家不科学了,没有仪器测量,还真说不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还是慎重点

网友:
换个新的上去好一点

网友D:
我的黑金也是掉了一块,同样看着没啥问题就没粘回去,结果没玩几次,电机就停转,直到把掉的磁铁粘回去才恢复正常

楼主:
堵转启动困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黑金也是掉了一块,同样看着没啥问题就没粘回去,结果没玩几次,电机就停转,直到把掉的磁铁粘回去才恢 ...

堵转启动困难了吧

网友:
粘粘更健康,不行就换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