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了个折叠六轴!

楼主(2014-11-14):
620轴距使用20的碳方管,直接碳管钻孔固定不用电机座,集成飞控和航拍减震固定台,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谢谢!

网友:
蟑螂?最新仿生设计?

网友A:
相比华科尔的六轴好看多了,不过中心板下半部分镂空还是换个形状吧。。不然真的很像小强
这种折叠方式真的不错很省地方,赞!

网友B:
画出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华科尔的六轴好看多了,不过中心板下半部分镂空还是换个形状吧。。不然真的很像小强
这种折叠 ...

小强生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怎么做呢

碳板直接网店加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板直接网店加工

哇咔咔 给个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华科尔的六轴好看多了,不过中心板下半部分镂空还是换个形状吧。。不然真的很像小强
这种折叠 ...

镂空只为了减重,到时做个罩子盖上就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咔咔 给个关键词

某宝到处都是可加工碳板的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华科尔的六轴好看多了,不过中心板下半部分镂空还是换个形状吧。。不然真的很像小强
这种折叠 ...

镂空只为了减重到时做个罩子盖上就看不见了。

网友C:
期待实物 这样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实物 这样强度怎么样?

准备用1.5碳板做,没做出来前不清楚强度。

网友:
也太难看了吧

网友:
脚架位置没画上

网友D:
LZ我有个跟你的差不多的 蟑螂六轴要不、缺点就是不能折叠的

网友:
太強,先贊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1.5碳板做,没做出来前不清楚强度。

我的要2.5和2的上下两块板,买回来自己钻孔,因为没做之后不知道强度怎样

网友E:
折叠后尺寸多少呢?

网友:
最大装几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叠后尺寸多少呢?

折叠后460mm*220mm,最大使用1238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我有个跟你的差不多的 蟑螂六轴要不、缺点就是不能折叠的

轴距多大的?

楼主:
所以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帮忙提意见改进。

楼主:
像扎带孔一样的长条孔就是固定脚架的,直接使用碳板做脚架。

网友:
看似不错,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轴距是450的 不过轴距是自己定的 想改多大 就该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我有个跟你的差不多的 蟑螂六轴要不、缺点就是不能折叠的

這前臂看來太短了,上槳後,應該有很大部份的下洗氣流是打在中心板上

网友:
槳距有點太近了

楼主:
图上的是使用到极限1238浆时的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折叠后660mm*220mm,最大使用1238浆。

呃! 620轴距的怎么折叠完了还变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 620轴距的怎么折叠完了还变长了?

写错了460*2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的是使用到极限1238浆时的状态。

軸距620,用上12吋槳,槳距只有5.2mm。有前輩提到槳距最好是槳的20%,不過我自己在f450用上12吋槳(槳距13mm)與500 4軸(槳距49mm)比較下來,似乎沒有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