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H3-3D云台 低头45度

楼主(2014-11-14):
刚装好一天精灵2,H3-3D云台初始化的位置是俯仰45度,GOPRO初始位置是低头45度感觉不舒服,不知正确的初始位置是否就是这样的?是否可以调整为垂直状态。

网友A:
正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你看看咱们是不是一样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你看看咱们是不是一样的角度

還是裝上那攝像機了!

网友B:
也是同样的问题,技术说是要将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楼主:
和我的一样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同样的问题,技术说是要将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其他固件都更新了,由于云台的GCU在机壳里面所以还没更新,有空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固件都更新了,由于云台的GCU在机壳里面所以还没更新,有空试试,谢谢。

我的云台明天到货,看看这问题能不能解决掉,原来用2轴云台技术说不支持只支持三轴的

网友:
山狗都比这个AEE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