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480求助!

楼主(2014-11-14):
就是普通的450  pro   改了尾管,大奖。  电池就是这个了   电调是  好赢40A铂金    电机有两个   蝎子2520   1880    亚托460MX    大家给个建议,有高手的话顺便告诉下进角   频率 什么的数据     电机齿12   斜的  大齿不知道什么型号  就是一般的450用的!飞机就是中间那台!

网友A:
蝎子6s的话我好想设置的是5度 18khz什么的  直接改480就只用尾管,拉杆,传动轴,我请教过卖家的,其他什么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蝎子6s的话我好想设置的是5度 18khz什么的  直接改480就只用尾管,拉杆,传动轴,我请教过卖家的,其他什么 ...

多谢!

网友B:
尾巴真长,看起来不太协调啊…… 还是不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真长,看起来不太协调啊…… 还是不改了……

至少试飞一下再说!

网友C:
改成480的话,用460MX 6S电机,360大桨,11T电机斜齿,121T斜齿盘;如果用3S电机的话,325桨,12T电机斜齿,121大齿,这个是亚拓450L的配置。
电调设置可参考V3的设置

网友D:
哈哈 我也是pro 改480 尾巴也很长 不过很好飞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480的话,用460MX 6S电机,360大桨,11T电机斜齿,121T斜齿盘;如果用3S电机的话,325桨,12T电机斜齿 ...

我手里只有一个12T的齿轮  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也是pro 改480 尾巴也很长 不过很好飞 顶一个

您就不说了  老朋友了  对了  你那哑铃还在吗?  暖气热不热啊?  飞机架子结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只有一个12T的齿轮  能飞吗?

没试过。我觉得飞没问题,不过可能12T带360桨转速不够,耗油。

网友:
1200的电池可能小了点点。时间飞短一点吧。460MX和40A搭档很爽。我就这样飞的,1300的电池可以飞3分钟3D。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就不说了  老朋友了  对了  你那哑铃还在吗?  暖气热不热啊?  飞机架子结实不?

哈哈 看来真是老朋友了

网友:
用格式那款1400的比较好,蝎子费电

网友E:
用460吧,2520你肯定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480的话,用460MX 6S电机,360大桨,11T电机斜齿,121T斜齿盘;如果用3S电机的话,325桨,12T电机斜齿 ...

再请教一下,6S为什么用11T的齿?  如果12T转速够,是不是比较费电?   我用12T的齿飞了一下,油门80都感觉感觉转速太高,到底是降低曲线还是减小电机齿比较合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6S为什么用11T的齿?  如果12T转速够,是不是比较费电?   我用12T的齿飞了一下,油门80都感 ...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也只是照着亚拓的推荐来说的。
不过一般来说,12T齿从325桨换为360桨后,由于桨的质量增大,要保持桨有原来的转速,电机就要增大输出功率和提高扭力,相应就会耗电,由于桨大,看上去的转速会比较快。使用小齿时,相同的输出功率会提高齿的扭力一定程度克服大桨质量的增加,由于传动比降低,相应桨的转速会比用大齿的低,但是大桨的有效面积大,提供的升力也大,所以不会影响飞机的效率。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也只是照着亚拓的推荐来说的。
不过一般来说,12T齿从3 ...

多谢  我会一一尝试,自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60吧,2520你肯定不爽

蝎子2221   2120KV   6s    直齿      电机用多大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蝎子2221   2120KV   6s    直齿      电机用多大齿?

没用过这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蝎子6s的话我好想设置的是5度 18khz什么的  直接改480就只用尾管,拉杆,传动轴,我请教过卖家的,其他什么 ...

是不是记错了,有18khz这个选项的吗?貌似都是8的倍数吧?

楼主:
450   325桨  多少转速合适?     电机油门多少能达到这个转速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也只是照着亚拓的推荐来说的。
不过一般来说,12T齿从3 ...

大桨质量上的增加其实不是关键(只差几克重量),而是大桨负荷的增加才是关键。

网友E:
引用 楼主:
450   325桨  多少转速合适?     电机油门多少能达到这个转速比较好?

转速要跟你齿比还有电机扭力匹配。一般大桨转速好像是3100左右比较好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450   325桨  多少转速合适?     电机油门多少能达到这个转速比较好?

无刷马达一般在85%的功率输出时效率最高。但是电调的线性并不像控里的斜线那么规矩,所以完全用控上的百分比做判断也是不够准确的。在做***测拜这类豪能很大的动作上,不调转,也该就可以评价为动力输出足够了。450用325桨的转速在3500~4000之间都是合理的,因人而异吧,其实转速和扭矩同时考虑才是毕竟科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刷马达一般在85%的功率输出时效率最高。但是电调的线性并不像控里的斜线那么规矩,所以完全用控上的百 ...

多谢  那我就 12  13  14  一一尝试!  3.5的直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我就 12  13  14  一一尝试!  3.5的直齿

选个自己感觉爽的就没错了,别去非得认个死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个自己感觉爽的就没错了,别去非得认个死数字。

我一直是凭感觉飞的   只是想补习下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要跟你齿比还有电机扭力匹配。一般大桨转速好像是3100左右比较好吧。

480更换11 齿,  油门70,感觉暴力兼顾省电!   4分钟3D下来,电压  3.74!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记错了,有18khz这个选项的吗?貌似都是8的倍数吧?

恩,可能记错了哈。好像是最高那个档下来1个还是2个档,进角是用设置卡弄的,听声音到不到电机说明书的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480更换11 齿,  油门70,感觉暴力兼顾省电!   4分钟3D下来,电压  3.74!

恭喜你的目的达到了。

网友:
兄弟那个箱子不错。。。钱拿走,东西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