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丰衣足食!DIY一个H3-2D云台支架~~~~~~~~~~~~~~~~~~~~~~~~~~~

楼主(2014-11-14):
H3-2D云台推出很久了,论做工,性能在所有狗云台中绝无对手。不过随着H3-3D的上市,2d云台也逐渐淡出市场了,至今已经完全从官网下架了!!
但是,H3-2D云台云台的保有量还是很大的,这就问题来了!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出来飞磕磕碰碰总会有的,这个时候,如果挂载了H3-2D云台炸鸡的话往往会把连接云台的下减震座给弄断了,当然断了可以吸收部分能量,这总体设计是好的,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不过随着这款云台的下架,减震座之前问过几家已经买不到了,但是我们也不是土豪,不可能因为没有减震座了就不用淘汰了啊

为此,充分发挥人民智慧,自己DIY一个
想法其实很简单,就用碳板自己做一个就好了。How hard could it be?

照着坏的那个,测量尺寸,用软件画出来,这里要注意,这次做的和原来的塑料件看上去不一样,但是这是根据碳板的特性修改的设计,只奥能安装上去,保证减震效果就行了,不必要纠结一定要做成一样的。设计软件用的是CATIA
这里看到,在四个减震球固定孔我是开了沉台的,因为减震球卡板的位置厚度很小,而我用的是2mm碳板,所以要把嵌减震球安装位的位置沉下去,保证贴近紧密

然后因为这只是个简单的板件,所以 不用复杂的加工编程软件,此处用ArtCam就可以的,导入,一阵捣鼓后导出G代码到控制软件里

碳板上雕刻机,主轴预热,开冷却,对刀,开工!(唉,学生党表示在宿舍玩这些真心苦逼)

好啦,加工好的样子,去了毛边,清洗完

装上去试试!!
后来装上也试飞了,一切正常!
又可以和这云台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牛叉…学生党都标配雕刻机了…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方便啊

网友:
楼主碳板雕刻高富帅,我等屌丝只能3D打印一个了

网友A:
牛!
只是2mm的板,凹下去这么多,力学强度如何?减震球会掉下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
只是2mm的板,凹下去这么多,力学强度如何?减震球会掉下来么?

估计点一点502也就够了

网友B:
我把我的拖去实验室啦,宿舍放不下,楼管总会blablabla :你这个小鬼,每天都在搞什么东西?! 弄得这么肮脏!
我常用1.5的板子,从来都是二维加工,不做台阶

网友:
各种牛人啊!

网友:
哎    默默飘过

网友:
土豪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
只是2mm的板,凹下去这么多,力学强度如何?减震球会掉下来么?

沉了1mm下去,再滴些502防止碳丝分离,这样就没问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我的拖去实验室啦,宿舍放不下,楼管总会blablabla :你这个小鬼,每天都在搞什么东西?! 弄得这么 ...

你那铝身的还好啦,我那是全钢的,重到要死,靠人力上楼根本不可能。我平时不单加工板,10MM厚的铝合金都加工

网友:
厉害,一般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铝身的还好啦,我那是全钢的,重到要死,靠人力上楼根本不可能。我平时不单加工板,10MM厚的铝合金都 ...

给力!我都是做板子的~轻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