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帖合一 ——感受6H定位与360四轴换恒力新品四轴电机后增加飞行时间的喜悦

楼主(2014-11-14):
        自从五月份入手360四轴以来,一直在为他折腾,直到今天总算取得阶段性成功。在此之前因为重量(1.5KG)和配置原因,只能飞个5分钟,现在提高约一倍飞行时间。配置:360碳纤机架+恒力2312 KV1480(电机恒力Q2 2212 920KV) 蜘蛛30A(新电调乐天20A)+APC9047+APM2.6 6M LEA 6H GPS(含数传、OSD)+400mw图传+通用狗台+鹰眼+3S 5100mah  共用电,起飞重量1.5KG现在1.4KG。先说说新买的LEA 6H GPS,定点就不说了,我曾经用6M飞650机架实现了钉钉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08764&extra=。这款最大的优点就是搜星能力强,在二层楼房一楼都能搜到5-6颗星(多次试验,室内搜星表较慢),6m大部分时候在平房都搜不到。室外只用十几秒就能搜到10颗以上,定点在50厘米以内(因为我的360机机抗风差,三级风下就在这个范围),很满意这个表现。

白天有5颗

晚上的

        360四轴想飞的久,重量和配置很重要,我最先的配置就是电机的KV值太高了,还以为买回来的电池不行,1.5KG只能飞五分钟,每次飞都是看着时间一点都不爽,还没高潮就结束了。这次通过减重100g,换新的电机电调,成功把飞行时间延长约一倍,达到悬停11分的成绩。时间是久了,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以前最大电流有23A,电机发热,悬停油门43%,动力富裕多,反应也快。现在要油门打过60%才离地,70%悬停,最大电流16A,反应迟钝点,参数用的以前的,飞机摇摆厉害感觉飞不动样。云台在不停的纠正姿态,感觉重量还要减减。通用狗台比较重,下回换华科尔G-2D试试,只有140克,又能减掉40克左右。明天把参数调一下,看能不能改善摇摆的问题。总之这种小飞机电机根据负载选2212-2216的电机,KV不要高于1000,其中关键是控制重量,克克计较。接下来准备试试换9055碳桨看效率会不会高点,碳桨硬螺距更大。最后再试试换4S的电池试试,期待结果。

新旧电机对比,主要是绕线变粗了,恒力新出的多轴Q系列电机全线换了粗的铜线支持3S-4S电同时兼容大疆正反桨(有两个电机座),大疆新电机也是换了线,看来以后2212级电机粗铜线是潮流。
换下来的蜘蛛30A达到130克

乐天20A加电压计才85克

飞控加接受机、GPS和减震板加个中心板也不轻啊

乐天比蜘蛛小点,刚好放进机臂

顺便加了12颗夜航灯用3S电

大功告成,因为电调隐藏到机臂里,更美观了

不带数传1370克

加了魔术带和魔术贴多了10克

带数传1400克,脚架估计有四五十克,原长度80克截掉一部分,虽然脚架重了一点点,但优点大于重量的劣势。因为小鸡没有大机抗风和起飞降落稳,有了脚架就不容易翻机,同时脚架上的海绵达到减震的作用。遇到炸鸡也有缓冲,如果用原配的碳片支脚就容易翻,降落油门松快了着陆硬,碳片受力点相对于飞机太小,有一定弹性容易翻。

夜航灯开启下十米范围悬停移动飞了11分,不知道夜航灯费电不,谁有用过的经验给说说,我是第一次用。

云台减震调了,看不出果冻,明天白天再试试,要是好了就太好了。第一个云台用650飞调到无果冻结果飞机炸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18482&extra=,这是第二个了,因为为了减重还没有真正用心调过,现在飞行时间增加了要好好调试调试。

网友A:
我之前的四轴,起飞重量1700克左右,云台图传共用动力电,3S 5200电池最少10分钟,你是不是哪没处理好啊.现在换了套机架和云台后省了300克,其他没换,飞行时间15分钟.我也很在乎飞行时间的,觉得15分钟也还不够,20分钟就满足了

网友B:
我小六轴用3S5000mah满载都有13分钟续航,6000mah电有16分钟

网友C:
我现在Y6 带云台1.6kg 2212电机带1045 5000的3s电池也能飞17分钟 3.6报警 你是不是有啥地方没设置对啊

对了 你的桨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四轴,起飞重量1700克左右,云台图传共用动力电,3S 5200电池最少10分钟,你是不是哪没处理好啊.现在换 ...

多大的桨和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四轴,起飞重量1700克左右,云台图传共用动力电,3S 5200电池最少10分钟,你是不是哪没处理好啊.现在换 ...

我的九寸桨,你的将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小六轴用3S5000mah满载都有13分钟续航,6000mah电有16分钟

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Y6 带云台1.6kg 2212电机带1045 5000的3s电池也能飞17分钟 3.6报警 你是不是有啥地方没设置对啊

...

用的APC9047桨,你的啥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桨和什么电机

我的是V2216 KV900电机,20A电调,10寸碳螺旋桨,11寸的碳螺旋桨时间也差不多,准备换9寸的试下,另外我建议别用碳的,5元一个的塑料螺旋桨的震动比碳的还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九寸桨,你的将多大

我的10寸螺旋桨,现在准备换9寸的折叠桨,方便携带,之前的机架是蓝色工坊那种,虽然可以折叠,但是折叠后尺寸还是太大了,不方便携带,但重量只有130克左右,含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0寸螺旋桨,现在准备换9寸的折叠桨,方便携带,之前的机架是蓝色工坊那种,虽然可以折叠,但是折叠后尺 ...

多少油门悬停,我的要70% ,感觉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少油门悬停,我的要70% ,感觉不正常

你的没调好吧,我的50%就能悬停了,朋友的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没调好吧,我的50%就能悬停了,朋友的也这样

就是,就按最大700克每轴也该50%油门,电调校准过,今天切曾稳直接炸鸡动力不够样的,晚上上视频,现在准备清除一下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