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疆F550效率问题

楼主(2014-11-15):
大疆F550机架 朗宇2212 980KV天使电机 ATG1047桨 八毅5000 30C电池 好赢40A电调加图传 鹰眼 云台总重2300g 电压设置3.6 留空7分钟 回压3.7 正常吗 在不需要大的改动下 还有提升的空间吗 请大神赐教!

楼主:
换2216电机或4S电池有提升不?

楼主:
更换2216电机或4S电池有多少提升?

网友A:
换,15-20A电调,4s5000-6000mah,可以超过10分钟

网友B:
电机小了,不过也别指望它有多好的表现,12分钟左右是顶级了。
大疆的机架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5-20A电调,4s5000-6000mah,可以超过10分钟

电调大了耗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小了,不过也别指望它有多好的表现,12分钟左右是顶级了。
大疆的机架重。

求提高至十二分钟改进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大了耗电吗?

当然。。。。是

网友:
2212单轴300g的动力飞2.3Kg(单轴近600g),挺吓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15-20A电调,4s5000-6000mah,可以超过10分钟

4S电池+云台能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电池+云台能起来吗?

可以

楼主:
2212 980kv 20A电调 4S电池 电机吃的消吗

楼主:
重量2000g左右 请大师指教教 或3108 720kv 40A电调 4S电池 1047桨 哪种效果明显

网友:
10寸浆,干嘛要40a

楼主:
朗宇3108 720kv 10寸桨 4S5000 电池 20A电调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