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冬季是怎么启动甲醇机的?

楼主(2014-11-15):
天冷了,甲醇机太难启动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你火头是几号的,我的是起动机1转就着

网友:
我是拿防风打火机烧杠头

网友:
可能是我们这边温度不算冷。上周收的二手OS。一点就来。10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火头是几号的,我的是起动机1转就着

五号

网友:
跟气温有关系吗?

网友B:
我们都是用的os8号火头,你为啥用5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用的os8号火头,你为啥用5号?

5号和8号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配的什么发动机,8#最好,

网友:
建议启动前,先适当的多吸点油进去,充分润滑后方可启动了,

网友:
只要油路是通的发动机能进油.只要火头能点亮.不管多冷的天.1打就叫

网友C:
OS+COSMO一拨就着。

网友:
你们是没见过冷天气最好的方法是热风枪,如果你能找到电源或者车上有够功率的转换器。或者放车里吹暖和了拿出去迅速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COSMO一拨就着。

一样的,

网友:
电吹风吹一下,一下就着火

网友:
OS37SZ说明书明确喊用8#热火头。。。。

网友:
用口哈气,用手摩擦,你懂得

网友D:
抱在怀里暖和后打火就着。

网友:
30级飞机不是用8号么,你那温度多少,我北 京零下2~3度,启动很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