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 DJI Phantom 2 多旋翼飞行器 搭载Gopro 版本 求连接iOSD教程

楼主(2014-11-15):
如图:请问有没相关贴给参考下,还要接图传,看看图传怎么放。

网友:
说明书不是写的很清楚嘛

网友:
当你把MINIOSD说明书背出来的时候,就能想明白了

网友:
说明书一看就懂了的

网友:
图传可以用魔术贴或者3M胶粘在云台后面

网友A:
看看这个就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就学会了

看了视频是理解好多了,那么请问,云台附带的防干扰这块不用吗?

网友B:
抗干扰板和osd都可以集成到肚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板和osd都可以集成到肚子里

还不熟悉 不敢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熟悉 不敢拆开

我昨天刚拆了装的

网友:
放在云台旁边。

楼主:
可是还要放图传和osd和接线材呢,位置不大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还要放图传和osd和接线材呢,位置不大够

你用dji的肯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dji的肯定就可以了。

已经装上去了,但是感觉好重,2000mw的68克,而且有散热震动好大。一般大家用多少瓦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装上去了,但是感觉好重,2000mw的68克,而且有散热震动好大。一般大家用多少瓦图传?

dji的那个,500m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