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 S500首航作死小炸 追逐报道

楼主(2014-11-15):
调了三天机,自以为万事具备,就出附近试机,地方比较狭窄,加上本人飞行经验不足,有点小炸

原因是这样,开始飞,自稳模式起飞切定高都很顺利,除了机子感度高,动作非常怪异外,还算稳定

然后就切到loiter 定点,奇怪的是切到定点模式反而机子不安定起来,漂移幅度要比自稳和定高都大很多

最后就是测试RTL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我是向前拉出十米左右,然后打开RTL,机子定了十多秒,然后慢慢向右边飞,越飞越右

然后我就切回自稳,问题来了,油门太小,马上抽尽油门,离地一米多的时候把高度拉上来了,但是已经无精力控制方向,撞到一些广告横幅,两米高小摔

损失不大,十多块钱东西,不过还是建议到开阔地方飞行,特别是新手啊。

炸机后的改进,原装内置海绵小小一片,换了一片比较大的海绵盖住气压计

原来双面胶固定飞控,换成海绵底部+扎带固定,加强减震。

最后还是请教大家,为什么RTL和loiter都不太好使?还有APM飞行经验,明天找个开阔地方AUTOTUNE一遍再看看情况

最后最后吐槽一下这脚架真的不怎样,重量不轻,重心也不稳,稳定性行还差

改进后今天测试两块电,自动调参两次后,机子姿态好很多了

测试5次自动返航都算正常

定高模式也不错

定点模式也还行

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定高定点上下波动的时候有点抽搐的感觉

网友A:
正在研究同样的机架,不知道配置如何,可否借参考

网友:
这个架子不扛风

网友:
不要在半封闭区域飞行

网友:
gps信号不好就会这样

网友:
我是外貌控,这个脚架不好看我就不喜欢这飞机

网友:
罗盘的问题

网友B:
问问你那机子抗风怎么样?

网友:
一定呀到开阔地实验。

网友C:
楼主,我的和你一样的架子(我用朗宇2212KV800)的电机,飞控2.6的,首先就前面定点飘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apm可能都存在的这种问题,我第一次飞的时候没设置定点,连定高都很不稳,后来上了自动调参后稳定问题较之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知道自动调参3次后才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由于机臂带有上反角,较一般电机轴平行机架所用参数有很大不同,如果用默认参数飞电机轴平行的机架就已经很稳了,建议找个开阔无风的场地机械自动调参吧,对于切RTL会偏走,会不会在飞的时候丢掉GPS?尤其很可能你的电子罗盘方向装错,这个尤其值得注意,在由定高切换到自稳的时候,假如油门不在当时自稳切换到定高模式时的位置,机子就会以自稳下该油门位置实际情况变化了,虽说很多帖子说最好不用定高模式降落,我从开始玩到现在都用的定高降落,都还不错,很稳没问题,建议可以用定高降落,脚架是很软的,个人觉得有利有弊吧,有时脚架会把机架弹起来,最后,还是慎重使用定点和RTL模式。

网友:
这个脚架太高  重心肯定不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研究同样的机架,不知道配置如何,可否借参考

3S动力V2216 900KV   1145

楼主:
按道理罗盘不影响定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你那机子抗风怎么样?

只飞了一次 回答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和你一样的架子(我用朗宇2212KV800)的电机,飞控2.6的,首先就前面定点飘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

是的,定高模式降落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定高模式降落完全没问题

定点和返航 都需要用到GPS,和罗盘。

罗盘不对的时候表现出来就是飞机像没头苍蝇一样,GPS不对的时候就是会飘。

如果震动比较大,悬停也会不稳定,  所以楼主最好发下当时的日志 看下当时的GPS情况。排除完GPS之后就是罗盘指向问题,罗盘的北向要和机头保持同一个方向(比如机头指向前,罗盘的北也要指向前。然后就是在地面站看,把机头对准现实中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看地面站里是不是也一一对应的指向这四个方向)

还有就是解释下,定高就是加强版的自稳,都会受风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点和返航 都需要用到GPS,和罗盘。

罗盘不对的时候表现出来就是飞机像没头苍蝇一样,GPS不对的时候 ...

罗盘校准没问题,和手机对比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校准没问题,和手机对比过

那就重点查下当时的GPS

网友:
典型gps问题,第一起飞地点不要太封闭影响搜星,搜星不好自然飘,第二起飞前上电后时间久点,不要蓝灯一亮就解锁推油,星数不够定位误差几百米能不飘吗?实际上不是飘,只是飞机朝他认为的目的地飞去而已,有些人切定点和返航飞丢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