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jr遥控接收问题

楼主(2014-11-15):
新人刚刚入四轴穿越 qav250 遥控为xg8 请教接收要用rg831b 还是611b就足够了
还有 jr的接收怎么接cc3d飞控 jr的接收只写了 副翼 油门 尾舵 感度什么的

网友:
JR接收我也没找到如何识别哪边是信号线 通道到是标示挺清楚

网友A:
cc3d随便接啊,六个通道都插上就行了,后面设置里才设置哪个通道对应哪个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