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机架调试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15):
装Y6机器,遇到一个新问题。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Y6.

向前飞时,高度会降低。
向后飞时,会缓慢升高。
向左飞时,高度会降低。
向右飞时,会缓慢升高。

Naza 已经安装在中心。
Gps 安装位置参数也输入进去了!

请那位指教!

网友:
这个Y6外型很酷,如用于航拍稳定性不知道如何?

网友A:
把姿态感度调高,还有,你这是不是高度很低测试的呢?

高度低的时候,气压计是不准的,超过2米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姿态感度调高,还有,你这是不是高度很低测试的呢?

高度低的时候,气压计是不准的,超过2米测试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