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好像流行双发机,我也来一个

楼主(2014-11-15):
两个2212kv1400,带7寸桨,重800克左右,翼展141cm,长100cm,很稳定,好飞,适合FPV无图纸,靠目测做的,所以就不要问我要图纸了

网友A:
既然起来了,就顶一下。手艺不错,机型好看,垂尾根部做加强啦,省得两线长度不一样把垂尾度拉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起来了,就顶一下。手艺不错,机型好看,垂尾根部做加强啦,省得两线长度不一样把垂尾度拉弯了 ...

图省事看起来拉弯了是因为广角的变形,实际是正的

网友B:
一直很羡慕 这样的高手 可以自己做飞机

网友:
下单翼FPV

网友C:
是装了 云台拍的吗?  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羡慕 这样的高手 可以自己做飞机

做飞机很简单啊,就是几块k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装了 云台拍的吗?  图?

没有云台,这个是视频截图的。但是这个机的载重潜力大,可以带云台

楼主:
视频还没编辑。。。

网友:
那 哥们儿  你这个是自制的吧  ?

网友:
视频什么设备?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呀,  这种KT板做飞机又便宜 又耐炸坏了修修又能飞

网友:
没有三视图,应该很好仿制

网友:
楼主,垂尾歪了

网友D:
一直对双发怎么连接接收机和电池比较迷惑,想做双发的涵道塞斯纳  楼主能不能给说下两个电调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对双发怎么连接接收机和电池比较迷惑,想做双发的涵道塞斯纳  楼主能不能给说下两个电调怎么连接的

供电用并联,然后信号线用Y线连起来,挑掉一个电调的红线,只保留一个电调的BEC

网友E:
贴小线头测气流?LZ绝对是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小线头测气流?LZ绝对是专业

你是唯一一个看出玄机的要玩就玩的专业点

网友:
既然起来了,就顶一下。

网友F:
不找你要图,多拍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总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找你要图,多拍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总可以吧!

做工太差,内部结构惨不忍睹没什么细节好发的,机身就是一方盒子,机翼是最简单的kf翼型。真想做的话随便那个kt练习机的图纸改一改就好了,也比我这个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工太差,内部结构惨不忍睹没什么细节好发的,机身就是一方盒子,机翼是最简单的kf翼型。真想做 ...

你太谦虚了,以前也看过你的帖子,也没有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