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我的未来战机,就差飞控了!

楼主(2014-11-15):
算是装成半成品了,,XA一如既往的跳票了,飞控迟迟拿不到只能在这亮亮静态骚了。。。。。

幸好改了云台挂载,不然X8真的很容易拍到桨 不过还得把挂载杆弄长一点点 往前伸一点点

网友:
骚气十足

网友:
这个机架有点火,好几个帖子都有

网友A:
好喜欢这飞机   但是我不喜欢8轴 这么小的飞机8轴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喜欢这飞机   但是我不喜欢8轴 这么小的飞机8轴有必要?

x8稳定,暴力 机动性能好,不过就是比较费电,航拍利器哈

网友:
这货果然骚

网友C:
的确够骚的  问下 带狗  续航能到多少?

网友:
可惜电机座的原因,这电机这样看不好看啊

网友:
已经碰到两个这个机子了 都是溢美之词 莫非是软文?

网友:
XA这团队貌似有点问题,怎么研发点什么产品都要比别人慢半拍呢,想想当初的经典XA650,在就辉煌不在了。该有点超前意识了,整顿一下团队吧。

网友:
下面的桨装反了

楼主:
假组上去看效果的。。。等飞控呢。。。现在就是个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够骚的  问下 带狗  续航能到多少?

。。。飞控还没到 所以还没飞。。。。不知道续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8稳定,暴力 机动性能好,不过就是比较费电,航拍利器哈

话说费电续航时间就是个问题了,航拍没必要追求暴力动作,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费电续航时间就是个问题了,航拍没必要追求暴力动作,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x8  有一种说法就叫  静如处子 动如脱兔  有时候拍摄需要,比如要拍一个从小视野到大视野的转换,就得爬升速度快点,不然就得用后期软件加速播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还没到 所以还没飞。。。。不知道续航

太低的话 也就中看不中用了  毕竟航拍用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