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直机和多轴,哪种上手相对容易呀?

楼主(2014-11-15):
新手在模拟器里玩多轴玩了一周了,简直要吐了,但是悬停还是练不好,已经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飞好了,会不会固定翼稍微好上手一点点?

网友:
最好飞的还是多轴

网友:
现实中多轴比模拟器中好操控一点

网友:
固定翼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楼主:
用dji的naza确实比较好飞,实在不行就松手就行了,可以自己悬停,但是如果不用姿态模式用手动模式,我觉得还挺难的。。。呼呼就跑了啊,还有就是飞高了根本看不清方向,高手们都咋办的?看不清啊看不清

网友:
什么都难,关键看你有恒心玩不?

网友:
飞好了直机什么都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ji的naza确实比较好飞,实在不行就松手就行了,可以自己悬停,但是如果不用姿态模式用手动模式,我觉 ...

多练

网友:
因人而异

网友:
四轴,其实主要是方向,飞远了,看不清哪头哪尾。方向一乱的话,前进后退就反了。失控后又没法像固定翼那样。回拉上升补救,往往直接摔机了。

网友:
固定翼耐操  多轴好控

网友:
模拟器上飞的多轴是没装飞控的,, 现实中多轴飞的太稳太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