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副翼上使用两个舵机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4-11-15):
固定翼飞机副翼用两个
舵机
控制,请教2个舵机和接收部分怎样连接?是否使用Y连接线接到接收器的1通道上?多谢!

网友A:
用Y线的话两个舵机得是镜像对称地装,不行用混控也可以。

网友B: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遥控器,特别是接收机

网友C:
电动和甲醛固定翼都可以用Y线连接插在一个通道,汽油机的舵机电压要求高点就要混控了

楼主:
非常感谢3.4.5楼的同志提供的方法。

网友D(2015-01-21):
可以用一个舵机的

网友E:
六星航模 特色品质配件
http://shop34393922.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21.MKNZ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