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失控返航夺回控制权问题

楼主(2014-11-15):
如题,apm2.6 ,雷家osd ,ts835发射,X2212朗宇电机,3S4300毫安电池,二轴云台+鹰眼相机,鹰眼锐视旗舰版设备,起飞重量1600克。天八配天九接收机,试飞拉距飞了1052米远,差不多3百米高就失控返航了,但返航飞到6百米才夺回控制权,为什么飞的时候一千多米才失控,6百多米才能夺回控制权?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控天线方向,要横置。

楼主:
是双天线双核接收机来的,我一条天线水平安装,另一条垂直第一条天线竖向安装的,但天线未在整个机身最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控天线方向,要横置。

控天线不是伸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天线不是伸直的?

当然不是,除非飞机在你侧面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天线不是伸直的?

伸直是低功率发射,横至是高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伸直是低功率发射,横至是高功率

"伸直是低功率发射,横至是高功率"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
百分百是天线的方向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伸直是低功率发射,横至是高功率"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说明书上有说明(14sg)

网友D:
我是不敢拉距测试,没胆量,飞丢两个飞机了,丢怕了

网友E:
LZ你知足吧 我的天九9046  高度100米 距离310就失控了

网友F:
飞的时候 飞机往前倾斜,回的时候 飞机往后倾斜。就这么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你知足吧 我的天九9046  高度100米 距离310就失控了

哥们,别激动,数字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的时候 飞机往前倾斜,回的时候 飞机往后倾斜。就这么简单

确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哥们,别激动,数字打错了

呵呵 太他**生气了  是4096的

网友G:
楼主问得好:“为什么飞的时候一千多米才失控,6百多米才能夺回控制权?”

好在 廉价的飞控很听话 只要信号捕捉成功 就100% 能夺回控制权。

权威解释:——这其实是“信号捕捉 增益”的影响——

举例:大家看 GPS 的指标 就明白——
锁定的时候可以 -168db,,锁定之前只能 -155db

————————————————————————————
飞机起飞通常就在你身边:信号非常的强 (强过 -20db)
接收机里的‘信号捕捉处理芯片’能非常好得“记忆”信号的特征,

正是这种“记忆”特征,使得它可以持续接收到 1000米左右的距离,
然而——你继续远飞,信号无法被正确接收了,接收机需要从新捕捉
有效的信号,这时候就只能返回到 600米距离 信号强度才足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天线不是伸直的?

再给个:更通俗的讲解————

特工007 去跟踪某个人:

这人从50米距离、逐步走远到200米,特工007就无法跟踪了。

但是:失去目标之后,要想从新捕获目标,200米距离就无法做到

必须是小于200米距离。(例如:距离150米、特工007从新发现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说明(14sg)

说明书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天线的折弯和伸直确实对作用距离有关系,但这个距离的远近和天线的方向图有关,和信号功率大小无关,除非结构上有传感装置能自动识别天线位置并控制信号功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敢拉距测试,没胆量,飞丢两个飞机了,丢怕了

应该没事吧,我每次飞都是飞到失控返航的,起飞时试下gps定位是否正常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得好:“为什么飞的时候一千多米才失控,6百多米才能夺回控制权?”

好在 廉价的飞控很 ...

谢谢楼主那么详细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太他**生气了  是409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知足吧 我的天九9046  高度100米 距离310就失控了

不可能吧,我的原装九通道接收机两条天线断了一半都飞过最远600多米才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敢拉距测试,没胆量,飞丢两个飞机了,丢怕了

你没设置失控保护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我的原装九通道接收机两条天线断了一半都飞过最远600多米才失控

诶 我也不知道  改天再去试试

网友:
2.4g发射机天线的发射形状向一个苹果,而天线就是这个果核,当天线对着飞机时,发射距离最小。横向时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设置失控保护嘛?

第一个用的就是APM飞太远了可能是高压线干扰飞丢了,起飞前试了失控返航的

网友:
FRSKY  高频头  飞 3000米的 飘过。  2216  1147  550轴距

穿越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2072&extra=

网友:
我以前也是遥控天线是直的,后来横向了距离就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得好:“为什么飞的时候一千多米才失控,6百多米才能夺回控制权?”

好在 廉价的飞控很 ...

通俗易懂…

网友H:
去试飞了下,定高起飞,油门大概60%开始起飞,断电试了几次没有出现LZ出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试飞了下,定高起飞,油门大概60%开始起飞,断电试了几次没有出现LZ出现的情况

关键是要飞的够远,我的接收厂家遥控距离是900米左右的,而我飞了一千多米才失控的,所以失控后很难再夺回控制权了

网友:
借楼主版一用;
失控救回实在是经验,今天也发生失控;
能救回主要是GPS保持10颗以上,设定了失控保护及返航开关,
中午利用土炮小鸡QX250,例行巡厂看看,当时就纠结着风大会不会不好飞;
后来搜星足够切GPS还能定的住,只是晃晃而已。
航点4要回程从屏幕看到JJ被风吹不回来,快要撞墙去,果断切返航,
由于我是在室内窗边看着屏幕,JJ在屋顶了都不知道,发觉屏幕开始闪烁,立马切定高直接爬升,
凭着断续的画面,打方向看着大概方位,直接想要拉回,过程中出现完全雪花,黑屏。。自返,升高。。
一直到断续画面出现,看清画面慢慢拉回。
时候看了Log,出现了失控保护,JJ是打转抵抗大风中慢慢回来,一直到断续画面出现,定高拉回来。
结论:
要设好保护机制,
风大实在不要勉强,
失控时,让JJ爬升争取多点时间空间。

都跑到大街去了。。

网友:
上次碰见个天九裸控穿云的。2000米高度。

楼主:
那么牛B,我最远遥控未加功放也就1100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牛B,我最远遥控未加功放也就1100远

我用的也是X2212电机,APM2.6 6HGPS塑料F450机架,想换碳纤机架,上航拍,看楼主也是四轴,楼主介绍下配置呗!机架自制的还是*宝上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给个:更通俗的讲解————

特工007 去跟踪某个人:

看明白啦;
楼上解释的还真不错!

楼主:
配置和你差不多,机架是自己画的,叫人刻录的碳纤机架,鹰眼相机,二轴云台,雷家osd,ts835图传,鹰眼锐视旗舰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你知足吧 我的天九9046  高度100米 距离310就失控了

我天七遥控器500米也没失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说明(14sg)

哈哈
改变天线方向就可以改变功率?
你家天线太牛逼了 可以搞垮所有的遥控了
学过天线的极化吗